Devo-10 第一份体检报告

楼主(2012-03-22):
很荣幸备抽中DEVO-10的免费体验幸运儿,终于手里的2801PRO要退役了。
先插一句题外话:一直以为2801会陪伴我好一段时间,这次中奖,害我把所有控、接收全部要出掉,重新买新的D版本飞机,损失其实针不小!
另外或许看之前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被华科尔收买了,才写这份报告。报喜不报忧?
如果你相信,我会说:以我的技术和体会,写我最真是的感受。我说好的不一定就是好,毕竟有更多好的控我没抓过,无从评论!

OK——入正题

开苞……

很普通的包装,没什么奢华的东西,盒子还是D7和D10共用的,一面印的是D7一面是D10,华老板你也太省成本了吧,至少来个彩盒啊!
解包后,包含一条USB数据线、教练线,和这个黑乎乎的东西:Devo 10
外观:

开机画面,跟DEVO7没什么分别,跟D8S也不过是颜色不同,还是这个LOGO

背面分别是模拟接口、USB、电源插口

背面,跟2801/2603这些控差不多,中间多了一个USB口,用于升级控的系统、模型数据,以后有新版本可以自己下 载升级。

新老两代的交接仪式……左边的2801PRO即将卸任。
从控的外观看来,D10、D7跟2801几乎一样,很怀疑是不是同一个模具
但D10采用全黑塑料面板设计,没有2801那种镀银的金属质感,看起来稍欠缺档次。
2801镀银表面看起来更具金属质感,但我手里的2801可能因为灰尘、汗迹已经出现氧化褪色的情况,颜色变得比较暗哑。
作为一款中低价位的高性价比控来说。我们更希望厂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产品的功能、稳定性和手感方面,宁可不要花费冤枉钱在华丽的外表。从包装、外表看来D7/D10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偏重。所以,关键在于牺牲了外表能否获得内在的真材实料呢?

内部:
为了一探究竟,让大家更全面了解他,把全新的控拆了

打开后盖,看起来比2801简单多了,线的插口也非常集中地安排一个板子上,排列有序,而且每个插口上都标注了开关的名称,这样就不至于拆线后不知道如何接回来。
以前曾经因为沙子掉进了2801的摇杆缝隙里面要清理,要清理得先拔掉一堆的插头,然后还得冒着汗把2个电位器焊掉才能拆下摇杆,特别的辛苦,而且总怕不小心弄坏。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在D10上面出现,以后不用拨线不用焊拆就能清理控杆组上面的灰尘了。

控杆轴承:
大家似乎都很关心手感这个问题,而手感的一个重要提升方法就是轴承。华科尔官方也一再强调“四轴承”设计。
先看看设计图:

然后我很努力地用单反相机去捕捉这个小东西……

呵呵,这轴承还不小呢。。。。。挺粗的!

不过,在飞行过程中,由于本人技术有限,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飞机上,完全忘记“体会”摇杆的手感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遗憾地告诉大家:没感觉!
但,别失望,在写报告的时候,特意把2801和D10拿了出来,合上眼睛……慢慢摸。
嘿!来了,是他了,就是这个感觉,对劲!
2801没有轴承,你会感觉他控杆停在中立点以外的位置时,慢慢小幅度推动,会感觉到“哒”的一下,有点类似油门控杆那样一格一格的感觉(当然是非常微小的)。这可能也跟我手里的2801年纪比较大有关。
在D10上,我尽量想找出这种感觉,但真的完全没有。莫非这就是所谓的“顺滑”?,整个控杆行程中都非常顺,弹性的力度也非常均衡。中立点很清晰,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虚位。

功能对比:
用过2603/2801/D7/D8 用过天7,
天7——不支持华系列小机,而且属于上一代产品,所以这个先排除一下。天7是个好东西,不过现在可能更适合经济型的选择吧,如果非要比也应该拿来跟D7比会更具可比性

D7——功能一个不少,手感也不错,无论外观和功能、手感,跟D10都是非常接近的。如果要找分别的话,D10通道多、功能分得更细,例如混控上、配置输出(各个开关的功能可自定义设置)等,都比D7更多更细化。同时D10也提供了可视化曲线、尾舵曲线和指数曲线等直观易于理解的图表。
D8S——在华的D系列控中,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款控,卖点除了双向传输外,还有那个“彩屏”。但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能你会很尴尬……那天我就是把衣服盖在头顶,蹲在路边才能看清屏幕。触摸屏也是华而不实的设计,创意很好,但……还是算了,手指头太粗。

2801pro——不得不提的一款优秀产品,毕竟我用这么久,还是觉得2801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但毕竟2801是上一代的产品,现在出的MINI CP、瓢虫这些新机都不支持了。这是一方面重要的原因。手持2801的模友们可能值得关注D10。

下面说说D10有什么值得你关心的东西

曲线图:
DEVO7只有数值设置,没有曲线图参考。2801有曲线图,但只提供5个设置点。D10则可以看作D7和2801的整合。提供7个设置点和曲线图表。

多种飞行模式均可独立设置曲线,可以跟随模式开关自动切换或手工切换。

大小舵量和指数可以独立对每个通道进行设置。从而让操控上更符合你的习惯。
并且,多增加了“尾部曲线”

尾部曲线跟螺距曲线类似,只不过是仅仅作用于尾桨的。如果你明白螺距曲线的作用,应该就不难理解尾部曲线了。他能让飞机的尾巴更听话(适合你的手感)。而2801系列是无法调整尾部曲线的。

功率放大器:

D系列控可设置发射功率
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遥控距离也越短;功率大耗电量大,遥控距离越远。
这点我觉得非常人性化,例如我玩CP,飞出50米就看不到了,所以可以减少发射功率从而让控更节电。周末到外场去飞固定翼,百米距离是必须的,浪费点电也得保证鸡鸡安全。而且这些是直接保存在模型数据里面的,在控中切换不同的模型,功率也会自动切换。

计时器:

再来说说计时器,计时器有倒计时和累计时(码表)两种。这个跟2801差异不大。
但D10支持摇杆开关。你可以设置某个摇杆作为计时器的开关。
例如我设置为油门通道超过10%开始计时,低于10%暂停计时。这个非常方便,一来易于掌握飞行时间避免电池过放,二来也可以随时了解各个电池的性能。

再配合“震动”提醒功能就更完美了。
但在计时方面,D8是两组计时器、而D10则同时只能开启一种,要么是倒计时要么是累计时。这点我觉得实在太遗憾了!

模型数据:

D10支持30组模型数据的存储,每个模型的曲线、陀螺仪感度等参数都是互相独立的。
Tips:你可以把同一台机的数据保存一份副本在控里面,哪天搞乱了,可以用模型数据复制功能一键恢复,非常适合新手。

========================  体检结论 ================
值得推荐:
10通道、双向传输、4轴承设计、可更新软体、可视化多点曲线,该有的都有了。新手甚至高手用都非常充足,价格上也不算高。如果说华系列里D7是入门首选,那么D10是晋级必备,甚至手头不紧的话,直接上手D10还是很值得的。
秉承了2801的品质,作为2801的换代产品非常合适。2801有的,他都有,甚至更多,更细,例如7点曲线、尾部曲线、混控到油门、摇杆开关等等。

美中不足:(虽然是送的,但不好的地方总是要坦白交代的)
1、提供两种计时方式,但不能同时使用,有点遗憾。
2、双向传输是控具备的功能,但也需要另购“遥控控制器”才能实现,或者买内置双向接收的机(MINI CP)。
3、另外屏幕上可能是中文字体的问题,总觉得字的轮廓比较粗糙,字也比较大,另屏幕上的信息量太少,不如2801看起来更舒服。
4、电池,跟2801/D7一样采用8*1.2V,12V供电,为何D8S彩屏都只用4*1.2V呢?电池多,重,脖子手臂都不舒服,这点为何不改良呢?
5、布线上应该再优化一下,内部线路可以用细一点的线,然后在外壳的内部做一些线扣,把线都扣好,围绕外壳边缘走线,这样就整齐合理很多。
6、外形上应该有所变化,既然是新系列的控,就应该换个外壳,不镀银不镶金,至少可以采用D8S的模具,让人有点新鲜感啊。
7、对于官方880的定价,仍然是偏高了,或许是因为下有D7上有D8导致D10只有8**这个区间可用。(TIPS:经销商报价是780,比较实惠)

网友:
先顶了,再看

网友:
具体细节描述下

网友A:
你都收到了啊,我的怎么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收到了啊,我的怎么还没到。

昨天到了,已经分别飞了CP/D02S/塞斯纳

网友:
看起来这个价位还不错: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收到了啊,我的怎么还没到。

聪少和华的工厂挨着

网友B:
很像2801的说!

网友:
手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像2801的说!

我刚开始还以为只是改改颜色@( ̄- ̄)@

网友C:
麻烦聪少上个电位器的样子,看比2801有改进吗,这可是控的灵魂!
我的2801电位器坏了!

网友:
标题

本来打算收到了DEVO10,也想和2801做个对比贴,让你给强先了。
TW论坛上有个更详细的,手机没法贴链接。

网友:
顶贴
我的D10 已经在路上了,很期待
可是又是第一次玩这种 多功能的控  忐忑啊!

网友:
二个星期前刚开始研究直升机  一个前准备买一台  正好看到了devo10  今天刚在网上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聪少上个电位器的样子,看比2801有改进吗,这可是控的灵魂!
我的2801电位器坏了!

控已经装好盖子了,懒得再拆了。
这个我当时也留意了一下,对比2801的电位器,是不同的,感觉上2801像老式收音机,而这个好像“先进”一点,起码眼睛告诉我这个会比2801好。
而且,关键一点是他独立安装的,不像2801那样需要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才能更换。

网友:
标题

路顶记

网友D:
不错。请看看菜单里的混控选项,有没有“可编程混控”或者类似的功能,有的话有几组。

网友:
感觉摇杆轴承是不够的,还有回中弹力部分的磨损也需要解决,还有电位器的更换要方便,
使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请看看菜单里的混控选项,有没有“可编程混控”或者类似的功能,有的话有几组。

8组

网友E:
D10是不错,可再好又怎么样?
那以前2801的接收机怎么办,28配套的CP,D02S等小机又怎么办?
如果不能兼容2801的话,再好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把以前的都闲置吧!
华的做法,是要抛弃我们这些老粉丝啊!

网友:
所以没的选择,能做的只有抛弃D系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0是不错,可再好又怎么样?
那以前2801的接收机怎么办,28配套的CP,D02S等小机又怎么办?
如果不能兼容2801的话,再好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把以前的都闲置吧!
华的做法,是要抛弃我们这些老粉丝啊!
华么~~就是老的不管了,反正你们手里还有控,大不了不换啊,等到非要换控了你也可以买新jj了~~但d10无疑能够抢占中低端市场~~880的售价,10通还有轴承的一堆噱头,无疑就是要控制1000元级别的国产控市场。无疑天8天9现在压力因该很大~~

网友F:
果然是利益驱动DEVO8&12也没这样广而告之

网友:
看样子不错,2801pro替代机型

网友G:
国產控就是有中文好,但感觉稍为玩具化了一点:loveliness:

网友:
D10是不错,可再好又怎么样?

支持25楼的观点,社 会要进步产品要换代是好的,但是自己的产品至少要能够兼容,推出的新款遥控器确不能兼容之前的接收机,感觉有些遗憾!

网友:
已经在用了?呵呵,恭喜了老兄

网友H:
不错,D10和天9比,性价比更高,天9估计要降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0是不错,可再好又怎么样?
那以前2801的接收机怎么办,28配套的CP,D02S等小机又怎么办?
如果不能兼容2801的话,再好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把以前的都闲置吧!
华的做法,是要抛弃我们这些老粉丝啊!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纠结的。坦白地说,如果不是中了奖品,我是不舍得2801的。
如果我是华老板,我想我会用“以旧换新”的方式来做一次更新换代。例如你拿2801来,可以折扣多少……不过这个我们自己也可以这么做,你出掉2801怎么也值个3、4百吧,再买个D10,就等于5折换控了。
我在收到D10前,就已经趁早出了2801控和接收,也出掉了CP。
把收到的钱全部投入换了D02S回来。
关键是,看你手里有多少WK系列的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利益驱动DEVO8&12也没这样广而告之

话中有语……
不过也不无道理,如果不是送我的,至少我不会放弃2801,因为暂时够用了。
既然是送的,当然把我体会到的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至于信不信,在乎你的角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產控就是有中文好,但感觉稍为玩具化了一点:loveliness:

其实我也觉得,D7/D10的颜色全黑,是有点讨厌的。甚至不如以前的2402、2603这类控的面板好看。
再说,D系列就算用塑料节省成本,但外形上面是不是可以稍稍修改一下呢?这个外形太没新意了。
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采用全黑或黑金灰的颜色,然后使用D8S的外形模具。这样一来不用重新设计开模,二来在外形上有所改变带来点新鲜感。三来也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I:
免费给我一个,我也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免费给我一个,我也说好

其实吧,免费的都是好的,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D10和天9比,性价比更高,天9估计要降价了。

其实对于880的价位,我觉得是偏高了。
但从华的定价阶梯来说,只能在800附近,因为下有D7上有D8。
D10的出现是弥补D7的不足,舍弃D8的奢华而来的。除非D7降价(或者停产),然后放D10出来,价格做到800以下应该是更好的一种方案。
TIPS:目前已有商家标价780,或许还有可商议的空间,这么说来,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纠结的。坦白地说,如果不是中了奖品,我是不舍得2801的。
如果我是华老板,我想我会用“以旧换新”的方式来做一次更新换代。例如你拿2801来,可以折扣多少……不过这个我们自己也可以这么做 ...
在我买genius cp的时候,华科尔官网的人就和我说过,华科尔的WK遥控器当时可以以旧换新,只是2801PRO才等于100元RMB,不知道有谁愿意按照那个价格去和华科尔更换新款遥控器,反正我还是继续使用2801遥控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