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逛2手市场中毒看上床,求各位高手鉴定

楼主(2012-03-22):
今天无事,上2手市场闲逛,发现一车床。走近详看一下。是安徽海安机械厂生产的380V电机    CQ9332。仔细看了一下没怎么使用过一样 ,问了一下老板,这机床连床腿一起报价5000  附件这些无。就图片上这些。   我有些中毒,望各位兄弟给我看看,这个价钱我到底能不能收。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床的来头。和参数
技术参数  CQ9332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320 mm
最大工件长度 600 mm
中拖板上最大回转直径 200 mm
主轴通孔直径 38 mm
主轴孔莫氏锥度 No. 5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 150 mm
加工公制螺纹种数 15
加工公制螺纹螺距 0.5-4 mm
加工英制螺纹种数 20
加工英制螺纹螺距 11-40 1/n′′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 0.1-1. 50 mm/r
尾座套筒的最大移动量 80 mm
尾座套筒内孔莫氏锥度 No. 3
主轴转速级数 12
主轴转速范围 60-1600 r/min
电机 750 w 220 v 50Hz
净重 220 kg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1370 x 625 x 450 mm

网友:
不错的床子。不过海安好像是江苏的喔。

楼主:
这床那店老板报5000块,各位兄弟我收得不呀。。。。

网友:
看下有多重?卖废铁值多少钱。

网友:
220公斤,废设备价1100。床子能用的话,以三倍废设备价从3300起价,能砍多少算多少。估计3500到4000应能成交。

网友:
是我最多出3000.因为没有走刀变速箱 。

网友:
5 千 太高了  3千左右合适

楼主:
明天再去砍砍价,看那老板能砍下多少。高于4000块,我听兄弟的。我就不收了

网友:
挂轮不齐!!很麻烦的

网友:
才220公斤。。。太尴尬了。。

要么上重的,,要么上轻的。。

我一千块钱淘的烂床都有100公斤。

网友:
这个不值了

网友:
配件也能买到,但得遇,时间不确定。大刀阔斧的砍,爱卖不卖。特喜欢过些日子派小舅子再去削,觉得行就再拉回。

楼主:
听各位兄弟的,我说实话有点喜欢。还是把心里这把热火压一压吧。。砍得下就买,砍不下就拉倒

网友:
做生意加工挣钱吗,还是diy烧钱?烧钱的话就别要了,等配齐所有零件得花一大笔钱,兴奋过后再卖可就不值钱了,还是三思而后行吧,冲动是魔鬼幺!

网友:
就这体重,这成色,2000以内可以考虑,否则放弃。

网友:
2500元还可以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