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一个驱动 还没弄明白为啥

楼主(2012-03-22):
中午接上减速步进电机  刚转两秒 驱动芯片烧了

我现在也不敢试了  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06936119658230 这个驱动 调到16细分  2.5A

电机是57  3A  1:10减速步进电机

网友:
1无图无真相
2驱动电压多少

楼主:
驱动电压 24V

楼主:
我现在应该怎样去排除各种可能?  电机不知道烧没

网友:
直流电源输入正负极没有搞错吗?我以前这么弄过,三个芯片

楼主:
正负没错 因为还转动了一小会

网友:
应该不会烧,我用的是3合1的也是24v电压,是不是板子有问题或其它比如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接上减速步进电机  刚转两秒 驱动芯片烧了

我现在也不敢试了  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06936119658230 这个驱动 调到16细分  ...

LZ 要不要再試試同樣的板子,先將輸出電流調到 0.5A 看看電機加上負載能不能動。

如果不行再逐次的將電流往上調整為 1.0A , 1.5A , 1.8A 2.0A 2.5A 3.5A 。

調到電機可以正常作動的電壓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話,樓主是不是也貼一下減速電機的照片與規格。

网友:
减速步进电机很多是5相的

楼主:
没钱试下去了  老老实实找卖电机的买了他的驱动板

网友A:
电机是3A的 你的驱动是2.5的能不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3A的 你的驱动是2.5的能不烧吗

比如说电机3A 是不是驱动设置到1A就会烧? 设置到3.5A就不会烧?

网友:
俺也爆过的。  希望能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