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x MICROHELI v2.0主体 首发及评测

楼主(2012-03-22):
——MICROHELI mcp x 最新款v2.0  碳纤主体

——最强改变:

(1)全新的结构。突破传统mcp x的十字盘结构设计 将原本侧边的十字盘导轨转移到后侧升级舵位置。

(2)新型的舵机安装方式。MH精心设计了舵机安装方式 。通过配送的长舵机安装柱。可将原本的舵机反转180度安装 ,有效的保护了舵机齿轮。更能防止异物进入舵机、最大的改变能用垂直的舵机连杆。替代原本的90度舵机拉杆。减小给多的虚位 ,提升更多的精度。

(3)金属尾固定座。替换了之前塑料的尾管固定座,更加方便固定尾管而不担心原件滑丝。原厂即配送了3mm固定座 。更加方便

(4)减小细微震动。主板安装位置加装了垫圈。由此可减小机身传向主板的震动,使三轴安全无误的工作

配件详情情况 :MH 全新主体     2mm套管    加长型舵机安装柱  备用螺丝  安装说明书

值得说的一点是 MH这次取消了中间的第三颗轴承。在我看来是明智的。这轴承完全是鸡肋 。在上一代主体上 。由于很多时候没有调试好这颗轴承的位置,而导致旋转起来很卡,以及飞行时间缩短的困扰。因此 此次全新改变的主体直接取消了此轴承

配送的舵机长柱

上机图   要的就是这效果

两台一起来..十字盘导轨变到了升降舵球头上咯

注意 都是直连杆哦

楼主:
沙发自留 广告位出租 哈哈

网友:
 尼玛  又来放毒,拉出去!

楼主:
   好东西拿出来分享一下嘛...十字盘也是最新的了 嘿嘿

网友:
不错,很靓的机机

网友:
预防针免疫

网友:
超级帅,给我也来一台~

网友:
是很漂亮,肯定也不便宜,玩mcpx的都是米人

网友:
好東西不過也要多花不少錢,請問一下左右兩個舵機若是用舊的拉桿有差別?我昨晚也訂了新款的十字盤,但拉桿不打算換,自己DIY了後十字限人器。

另外請問一下舵機的圓立柱長度是多少。

网友:
马勒戈壁的………其中一台肯定是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帮客户装好的两台 手头还有5台准备 装配 先发来上瞧瞧
MH v2.0主体 最新的结构 0虚位 把震动减小到最低.

发图先

先来张裸照 开箱图

上机图   要的就是这效果 ...

这个机现在什么价格啊?到底包含些什么呀,估计我要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

你看看,这个头像。又黄又暴力~~~~~服了you

网友C:
不错啊,给我留一个,这样拉杆也不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给我留一个,这样拉杆也不容易断了!!

 没问题 小意思 留着呢 货量充足

网友:
 太毒了。我去洗把脸

网友:
陆续苦等

网友:
猥琐晨又放毒,还好不玩小鸡了,不然肯定中毒

网友:
越来越耐看,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直连杆只能买3套原装的么。。。

原厂的掰直咯就可以 。实在不行就买 FBL 100的舵机连杆 通用的

网友:
看上去很重!

网友E:
芯片还是那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还是那个样子

额。 看主体 看结构 哈哈

网友F:
终于到手MCPX 2 升级件Micro Heli2012新款机架

呵呵。终于到手!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1主板带了减震胶圈,提高飞行稳定。就像3GX的防震双面贴作用。
2十字盘导轨做到尾管夹上面了,减小十字盘虚位。
3螺距及副翼舵机可向内安装(需另配两枚直线拉杆),可以使3个舵机互相平行,使动作更加精准,减少舵机齿轮的顺坏几率;MSR有这个且1包2个。
4尾管夹升级成为金属材质,更加耐炸,且带有夹套,可以使用2mm或3mm的尾管。
5主轴居然少了一个轴承来支撑,主要是因为有一个舵机安装是靠后的。
6前侧板有微妙的设计,注意看安装舵机的立柱就可以知道舵机安装后不是平行的,可能是为了减少十字盘的缺 陷 ;还有在使用内装或外装舵机时前侧板是需要调换位置的。

从俯视图中可以看见,副翼舵机安装后是靠后的。

从俯视图中可以看见,副翼舵机安装后是靠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终于到手!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1主板带了减震胶圈,提高飞行稳定。就像3GX的防震双面贴作用。
2十字盘导轨做到尾管夹上面了,减小十字盘虚位。
3螺距及副翼舵机可向内安装(需另配两枚直线拉杆),可以使 ...

原厂的也是这样的 MH主体 是按照原厂的结构来设计的

原厂图

楼主:
经过多次 炸鸡试验 MH先进版X 主体 无损伤 .虚位也比从前小了很多。打舵更精准。飞行更加稳定

网友G:
請問一下我自己設計後十字限位,安裝後跟後桿齊平拿在手上開3D測試,方向桿打前後左右轉兩圈並不會跑出限位器這樣行?還是再往前移1MM比較好。

网友:
我擦  太毒了  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一下我自己設計後十字限位,安裝後跟後桿齊平拿在手上開3D測試,方向桿打前後左右轉兩圈並不會跑出限位器這樣行?還是再往前移1MM比較好。

最好 再往前移一点 。这样 就怕剧烈运动跑出来,最好向前移动2mm

网友:
謝謝,早上修改好拿去切割了,晚上應該可以組裝好。

网友:
哎,太贵了,买不起,还是飞飞我的塑料机算了

网友:
很**。

只用过 MH 出的 300mah 的电池,很牛 X,悬停 6 分多钟,下来正好  3.7v,而且到了后面阶段不疲软。

网友H:
很靓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