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焊车刀

楼主(2012-03-22):
有电阻焊的变压器。前几天把报废的焊接合金刀片熔化下来了。可是想再焊上好刀头时却怎么也焊不上。刀杆都熔化了。但是铜焊条不能熔化。怎么样才能焊上呢?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加焊剂了么

网友B:
用气焊吧!

网友C:
产家是用高频焊机的,气焊也可以

网友D:
用气焊吧,没有助焊剂,而且铜的导电性比铁好所以铁化了,铜没化,就像点焊机用的铜头一样,

网友E(2012-06-01):
烧红刀柄,放刀片,加热一下,铜条粘点硼砂,烧熔铜条在刀片与刀柄的缝隙中,等待降温(万万不能用水降温)

楼主:
看起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哦.还得用乙炔焊哪.

网友F:
用煤气和氧气就能焊了,温度要求不高的,6楼是行家,先后顺说的很准确,这个非常的重要,不然烧过火了刀头不耐用,尽量的让铜先融化再放刀头吧,火要用氧气小点的,火舌不是很集中的那种相当于整体加热。

网友G:
用薄铜片做焊料就可以了,焊条太粗传热快。

网友H(2014-01-31):
跑铜 气焊 我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I:
六楼正解

网友J(2019-02-28):
在工厂时看刀头在高频加热机上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