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扩展器怎么用

楼主(2012-03-22):
飞越买的B6扩展器,要用什么模式充才不会叫啊?怎么充 谁能发个图啊? 谢谢了。

网友:
你说并冲板啊
你上图 我们告你哪错了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电池是几S就选几S充~所有要充电电池的数量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电池都是3S的 难道我那就该换成6S 和充4.4A吗?

楼主:
11。1V那需要叠加不

网友:
6S 2.2A

网友:
这好像是串冲板吧,两个3S 2.2A的电池要选6S 2.2A

网友:
这个是串充,设成6S 2A充即可

网友B:
你用了并充板,得用6S充电,而且你的两个电池必须一样,比如都是2200MA,如果一个3S1500一个3S2200是不行滴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懂了。

网友:
感觉不对吧,那要是冲6个4S的电难道选择24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串充板只能充两个3S或者三个2S,加起来等于6S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并充板,得用6S充电,而且你的两个电池必须一样,比如都是2200MA,如果一个3S1500一个3S2200是不行滴

这个是串充吧?

网友:
mag您好,我的并冲版是Parallel charging Board锂电并充板(充电伴侣)T插型,产品的描述是
【商品名称】Parallel charging Board锂电并充板(充电伴侣)T插型
【商品规格】完美支持市面上较常见的平衡充电器(如IMAX B6。。 B8 。。UN-A6。。 海波浪。。。。。)
6组同类型,节数一致的2-6S电池组并行平衡充电.即可同时支持6组2S,或者6组3S,或者6组4S,或者6组5S,或者6组6S进行并行平衡充电。
超强短路保护功能(顶部配40A险丝,让充电更安全)
超强扩展功能(能同时并联三块充电板,即可为18组电池同时平衡充电)功能之强大,是模友的不二之选!
  【详细参数】
1.平衡输出线采用20AWG多股硅胶线。
    2.主输入线采用14AWG软硅胶线(400芯,200度高温)
    3.配备安全防护T插硅胶帽。
    4.采用高品质AMASS输出插头。
    5.加厚PCB铜箔(FR-4   1.6厚板材 20Z铜厚)能安全通过40A电流!
按照您说的,6s6组岂不是要用36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并充板,并联充电,跟楼主的板子不一样。
并联充电 电压不变,电流叠加;串联充电 电流不变,电压叠加。
用并充板充电要套用并联公式。
解答完毕

网友:
我主要想问的是在B6上显示2片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2012-08-12):
正需要,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