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拆2801pro

楼主(2012-03-22):
2801pro左边第一个拨动开关手柄摔断了,想自己换一个。打开机盖,拧下6个螺钉,主板还是拆不下来,这样开关(mts-102f)也拿不出来。怎么办?请大侠指教,在下谢过了!

网友A:
把两个电位器的焊下来,才能拆下主板!

楼主:
原帖由
YXDZ
于 2012-3-22 17:34 发表
把两个电位器的焊下来,才能拆下主板!
谢谢哥儿们。有点复杂啊,怕把东西弄坏了。还是找厂家了。

网友B:
好像不用拆主板吧,那个开关跟主板是分离的,单独有个插头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