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天地飞9 2.4G的遥控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2-03-22):
请问天地飞MM
天地飞9 2.4G的遥控遥控距离是多少
可靠点的 不要虚报哦
顺便报下天地飞7的遥控距离
我有个建议啊 天地飞的
遥控器
大家都支持国产 但是大家都不清楚每款要遥控距离 都要自己测试 每个人测试又不一样 但是到底是多少
我觉得天地飞官方应该要给个数值吧

网友A:
大概1公里的样子!

网友B:
理想数字是1公里左右,大部分遥控器都差不多的,环境不一样距离相差很远的,报这个数字没多大意义,最好在自己飞的场地实测一下。

网友C:
准确数值在850以上吧,0-700米的信号比较强烈,中间有个人啦,有个树什么的没事,超过700米以上信号明显感觉到变弱,如果有人,或者有树挡住接收机就红灯。所以如果不考虑中间有物体的话,850米左右是很可靠的

楼主:
好的 明白 谢谢大家哈

网友:
最好实地测试,不同的环境距离不一样的

网友D:
最远我飞过900米,所以换了10CP

网友E:
我也 10CP PCM版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