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KY的FBL100配件的确不错,玩MCPX不用再担心配件的问题了!

楼主(2012-03-22):
FBL100零件的包装比较简单,没有商品编号,直接贴一张纸,写着商品名称就算了。不过只要能用,没有包装问题也不大!

首先是舵机拉杆,和原装MCPX一样,不知道是否结实,不过肯定能用,关键是便宜很多值得推荐购买!

主桨夹的拉杆和原装MCPX有区别,原装的拉杆上球头扣位置是2mm孔,下球头位置是1.5mm孔。FBL100这个拉杆,两端球头扣都是2mm孔,同时由于下端的球头扣使用2mm孔径,所以FBL100拉杆比MCPX拉杆稍微长了一点点,看来FBL100倾斜盘的内盘改了2mm球头,不知道这样的改动是否比原装MCPX的倾斜盘耐撞?MCPX的原装倾斜盘很容易撞断内盘球头,看来FBL100倾斜盘也可以考虑列入购买清单,当然也是因为它的价格比MCPX便宜不少。可惜我买FBL100配件的时候,它的倾斜盘还没有上架!

FBL100主桨夹也和MCPX有区别,MCPX主桨夹使用1.5mm横轴,FBL100主桨夹使用了2mm横轴,不过FBL100主桨夹没有配套轴承,轴承应该是2x5x2mm尺寸,看来要使用它的主桨夹,最好购买它的配套横轴和旋翼头中联,至于主桨夹的轴承就自己考虑是否也在它的官网上面购买。

FBL100电机座使用的是7mm的尾电机,它的尾管插座位置是2mm的正方形孔,刚好适合华科尔genius cpmini cp改强力7mm尾电机的模友使用,由于我的AEO MCPX玻纤机身也是改了使用2mm方形尾管,所以使用这个尾电机座没有任何问题!

FBL100脚架比MCPX脚架纤细了一点,也比较柔软,不知道是否耐摔,电池夹位置能安装MCPX原装锂电,可以直接插入MCPX塑料机身底座上面使用,适合摔坏了MCPX脚架的模友。

FBL100的机身比MCPX机身软,做工还算可以,机身大部分地方都比MCPX纤细一点,主马达座位置可能是为了以后让玩家改无刷马达方便,和MCPX的机身有明显区别,看样子也许能安装AEOM5无刷马达。固定接收机电路板的位置使用了三根柱子,上面两个柱子的固定螺丝孔和MCPX主板的孔位一样,下面那个柱子只是用来顶住主板。

FBL100的机身尾管插座也是2mm的方形孔。

MCPX的舵机可以完全安装在FBL100机身的后面和左边舵机固定柱位置,但是右边这个位置无法安装MCPX舵机,因为箭头位置的头罩固定柱子会妨碍MCPX舵机电路板的安装,除非打磨舵机电路板,或者剪掉这边的塑料柱子。

至于其它通用的大桨,主马达,尾桨,大齿轮,应该也能和MCPX通用,我没有购买,还是等其他小白鼠去试验吧!

最后还有一点提醒各位!FBL100淘宝官网上面的销售人员估计是刚开始在网上卖商品,对于正常的网上快递费用的不够了解,所以他们的快递费用比普通网店贵很多,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更新一下:
这个尾马达座安装了强劲的7MM电机后,的确比MCPX原装的6MM尾马达座好用,关键是价格才3元RMB,适合我这个既想玩MCPX,又很害怕MCPX配件价格的人!由于这个尾马达座使用的尾管是2MM方形碳纤管,所以使用在华科尔minicp和geniuscp肯定也不错,只是我的gcp用原装的6mm电机锁尾没有问题,暂时没有更换7MM电机的打算。

舵机拉杆完美兼容MCPX 反正这些拉杆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我肯定不会购买贵了7倍以上价格的MCPX原厂拉杆!
MCPX改了主无刷马达摔机后容易把箭头所指的拉杆位置摔变形,所以我就用网上买的那些可以焊接锂电池和不锈钢的焊丝来加强一下拉杆,这样就不用经常校正拉杆这个弯曲的位置,这个位置校正过多,会导致钢丝断裂,我比较懒校正,所以还是选择用焊丝来增机强度。

由于当时没有FBL100的中联和横轴组件卖,所以只买了它的主桨夹,然后把原装MCPX中联横轴位置的孔稍微扩一点,就可以安装12.9级的2mm螺丝来代替横轴,估计我这么硬的横轴不容易摔弯,只会摔坏主轴或者中联。由于当时也没有FBL100的倾斜盘卖,所以暂时只能使用RKH倾斜盘和MCPX原装塑料拉杆。

网友:
离工厂灰常近直接去买娃哈哈哈

网友:
感謝分享,不知道會不會限定有購買過飛機的客戶,電池倉倒是還不錯原本準備再開始改良自己DIY的電池倉。

网友:
tf-4 兄果然快手

頂!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对,现阶段在筛选快递公司,开始有点乱,后面会改善。作为厂家直销店,会物色服务好、价格便宜的快递公司。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批配件回来

网友:
标题

好事…我的那架炸鸡专用mcpx可以更猛烈得炸了!!!

网友:
玩了  hisky要沦落成配件厂了

网友A:
hisky要沦落成配件厂了
通用配件的悲剧

网友:
期待更多配件测试报告

网友:
你说山寨好还是不好?

网友:
= 白鼠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顶 。

 晨也来顶,不明白

网友C:
回复 楼主:

配件真的很便宜,考慮緊會不會整套買回來試試效果如何?

网友:
等tf-4拿到配件后,再他确认了外观质量后,我也买了很多配件。初步感觉价格不错,塑胶件表面工艺也不错,至于耐用强度要后面炸机后才有体验报告了。
有个小插曲就是卖家要收我14元邮费(同城),对此一开始很愤怒,觉得卖家靠拉高邮费赚钱。后来聊了很久,才发现卖家完全不懂淘宝,不知道设定邮费模板,所以北方的买家也是14元,他们亏了,南方买家14元就是补偿。当我要求他们用顺丰到付时,卖家居然说不支持 货到付款,对这种淘宝盲真是吐血
此外卖家目前发货管理还是比较乱,买的东西都是付款才封包,我收到快递发现少发了一件,经过沟通,卖家还是很爽快地愿意补发货,所以该卖家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不过正如tf-4所说的,对邮费乱收和漏件,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无论如何,有副厂件对mcpx玩家是好事,等飞越也加入配件供应,原来mcpx好飞但配件贵的局面就会改善,倒是华科尔又会有一轮降价潮了,山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sky要沦落成配件厂了
通用配件的悲剧

配件卖的量大,薄利多销,并不是杯具。而且绝大多数模型厂家靠的是配件赚钱,而不是靠一次性的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真的很便宜,考慮緊會不會整套買回來試試效果如何?

配件的确比原装MCPX配件划算很多!
不知道华科尔mini cp的接收机是否适合FBL100的50元直线舵机,主要是不知道舵机的运动方向是否正确,否则普通玩家很难对这些直线舵机进行反向改装。据说mini cp接收机螺丝固定孔之间的距离和MCPX一样,如果把mini cp的电路板直接安装在FBL100的机身上面肯定没有问题,起码这种直线舵机由于有钢丝拉杆的弹性保护,没有mini cp舵机那么容易扫齿轮,而且mini cp的舵机比FBL100的直线舵机还贵十几元。有华科尔DEVO遥控器的人可以考虑购买mini cp的接收机,然后其它配件都购买FBL100,把它改成一个使用mini cp接收机的FBL100小电直。说不定比mini cp还耐摔!

今天才留意看FBL100的机身,主轴位置的轴承应该是使用厚度2.5mm的3x6轴承,这个尺寸的轴承两边都有密封盖子,比MCPX原装轴承的防尘效果好。
下面图片左边是MCPX原装主轴轴承,右边是我拆了KYOSHO MINI-Z的轴承来看看安装进去的效果。

安装MCPX原装轴承不太合适

安装厚度2.5mm的轴承才可以。

网友:
顶啊!真正造福模友的东东

楼主:
山寨机的配件的确不错,可以放心玩MCPX了,不用再玩那个会尾巴温飘的华科尔genius cp

网友:
支持山寨,不过质量也要搞好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机的配件的确不错,可以放心玩MCPX了,不用再玩那个会尾巴温飘的华科尔genius cp

tf-4兄你的技术应该也不经常炸机嘛,为什么还要用山寨件…mCP X也应该不会怎么炸得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技术很菜,在室外飞行不容易炸,但是在家里乱空翻的时候还是会有炸机情况发生,不过通常只是舵机拉杆炸弯一点,大齿轮会炸飞出来,不过捡起来安装回主轴上面就可以了,其它地方不容易炸坏,不过有便宜的山寨零件,如果不影响操控精准度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支持的!

网友:
看晚了俺买的山寨主体在路上了

网友E:
  顶楼主。6楼是厂家客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楼主。6楼是厂家客服吗?

一看他的注册日期就知道,这些为了不用钱做广告而过来发帖回帖的商家 …没半点技术含量…

网友:
如果质量也不错的话的确是mcpx模友的福音啊

网友:
我一口氣買了差不多100元左右的山寨件了。

网友:
顶楼主 我也要试试

网友:
回复28楼

不是客服,是公司工程师,有需要帮忙吗?请提出来。

网友:
强烈支持便宜山寨配件,让死贵的原厂配件发霉去吧!

网友:
舵机谁知道能不能通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舵机能通用,需改连接头,注意白线和红线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