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新款952舵机到手

楼主(2012-03-22):
几天前看到gale的帖子,看到国产的五级电机,于是联系了恒吉厂家,他们答应提前卖三个给我测试,今天刚到手
优点在于电机和电位器的寿命,这点gzbzyj67 说的更详细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中段采用了金属,有利于散热,一致性还没测试,只是肉眼看下速度几乎无差别
缺点也有,首先是塑料壳和金属衔接部分不平,虽然对性能无影响,但印象分就低了
舵机的三根线相对别的舵机而言太硬了
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轴承的虚位,输出齿可以被拔出少许,也可以上下左右晃动(小小的晃动)
最后就是用手掰舵臂会有卡卡的声音,这个估计是金属齿轮之间没有磨合
改进建议:1舵机线用软点的硅胶线
2塑料模具改进
3输出齿的晃动要解决下

楼主:
下周如果有空会进行回中测试,方法是在舵臂上固定一激光发射器,射在xx距离的刻度板上,把回中的误差放大

楼主:
补充下,那种卡卡的感觉只有往一个方向拧时才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恒基齿轮经常这样   你这个装500电改油上?

网友:
 不是说锁尾舵机么。。。

网友:
恒基齿轮 就是这样的。。。。

恒基齿轮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电位器貌似不像215MG那种用的帝国牌的等进一步测试

网友:
933也是输出齿能拔动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貌似不像215MG那种用的帝国牌的等进一步测试

是日本的电位器,与DS520用的一样,齿轮排局也和520一样,就是齿轮比不同,5绕组空心杯电机,也是一款很好的舵机,唯一缺点就是当锁尾太重了点,当500斜盘应该不错

网友B:
看参数应该做斜盘用会好点的,用做锁尾不太合适

网友:
请问价格?DS510卖200,如这款卖价接近150的话。我不会选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应该做斜盘用会好点的,用做锁尾不太合适

这款是斜盘舵机

网友:
什么时候上市销售?

网友C(2012-06-21):
已经悄然上市,752的扭力参数也有所变化:
5.1 Kg•cm(Kg•cm 4.8V)
6.3 Kg•cm(Kg•cm 6.0V)
而732要快些,扭力小些:
3.0 Kg•cm(Kg•cm 4.8V)
3.5 Kg•cm(Kg•cm 6.0V)
不知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已经在手了 拆过752和732,内脏证实是改进型新款5绕组空心杯电机和JR8915舵机一样的进口电位器,齿轮很顺滑,虚位接近0,力量绝对大,752速度比510M略慢了一点点,比起5245那快了很多,为了扭力牺牲了点速度也值得,金属齿轮绝对壮实,想扫齿难度是比较大的,可惜铜齿轮偏重了点,750当500斜盘,730给500当锁尾很给力。已经在手上残酷实验2个星期了,电压范围很大,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6V下发热量很小,自我感觉是800起落内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价格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悄然上市,752的扭力参数也有所变化:
5.1 Kg•cm(Kg•cm 4.8V)
6.3 Kg•cm(Kg•cm 6.0V)
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看看楼主的包装袋吧!省的误导模友。

网友:
我昨天刚买个恒吉MD732  用于450锁尾    效果的确不错  中段铝质外壳   我们这室温30度下飞5分钟舵机烫手   谁还用过这款舵机?这季节使用发热都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昨天刚买个恒吉MD732  用于450锁尾    效果的确不错  中段铝质外壳   我们这室温30度下飞5分钟舵机烫手   正常吗?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数据从何而来   看看楼主的包装袋吧!省的误导模友。

误导你了吗?看东西要仔细,我是说数据有所变化,你去官网或者买个来看看,不要在这里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