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2-03-22):
是不是把舵机的正负线(插接收机的线头)调换舵机就可以反转了?

网友:
我晕啊。。。
你是四级士官啊。。。

网友:
当然不能接反了。要舵机反向动作,在遥控器里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一个通道接Y线连接2个舵机,需要有一个舵机反向动作。应该怎样实现?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舵机的正负线(插接收机的线头)调换舵机就可以反转了?

狂错!!!!!!!!!!!!!!!!!!!!
要想舵机摇臂反转,只需要这么做:程序一,电机线倒向,程序二,电位器的1和3脚同时倒向。
倒向:即两线互换一下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