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暴力韩的3GX首飞的感觉和大家分享,不懂之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2):
前些天收了一个3GX,今天飞了一下外场,
悬停和航线较有副翼的稳,不用过多的修正
原地中速自旋也算行,高速自旋跑的厉害
3D时有点晃,侧摆不是很流畅。

关键是打舵的手感不太好,控里和电脑软件上的EXP都是0
可是还是有点不跟手,打小舵飞机没啥反应,而大舵有点
过于灵活了
也就是说小舵大舵的翻滚速度差的太大了,搞的我很紧张。

在此请教,调那样怎样才能将飞机的打小舵稍直接一点
而大舵也不是过于灵活。

楼主:
忘了说了,是1.2版。2.0还没搞懂,还没敢升级......

网友:
   我是没爽飞过 就直接出了

楼主:
我对3GX的期望还是挺高的

网友:
450 pro v2至今还是当静态。

楼主:
旋翼头是飞越的,凭借我的经验说还行。
桨是亚拓325D,不是3G专用的

和这些有关系吗?

网友A:
顶你~~多把你的经验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多把你的经验写出来。~~~~~~~
谢谢你顶

楼主:
小弟我查了N多资料,了解到了希拉贝尔比例大小的实际效果
贝尔比例越大,飞机对操控者的操控反应时间就越短
希拉比例越大,飞机的滚转极限就越大

我现在是贝尔为可调的最低值30,希拉为可调的最高值80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造成了小舵钝大舵灵的尴尬
解决办法就是
提高贝尔,提高飞机的反应
降低希拉,降低大舵的极限

希望我能成功

网友B:
学习了,怎么不试试ebar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怎么不试试ebar呢
你知道EBAR的第一个设定视频是谁做的不?去KDS区看看吧,就是我哦

网友:
果断升级2.0.........没那么复杂...

网友:
支持韩哥折腾啊。

网友C:
各位前辈 LZ的情况如果把EXP调成+值 也就是中点附近陡峭 远端平缓可以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前辈 LZ的情况如果把EXP调成+值 也就是中点附近陡峭 远端平缓可以解决么?
这是最后的办法,何况也不一定能好用,但是也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