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并联?

楼主(2012-03-22):
请问:同样的电压,不同容量的电池能并联使用吗?比如:3S 2200和3S    1500可并联吗?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并联?没记错的话,锂电池组没有保护板,好像不能并联使用~串联倒是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定会拖累那块电量低的。

严格来讲,别说不同容量,哪怕是不同批次没做过内阻匹配的电池都不推荐直接串并联使用。

网友A:
我飞FPV,电池经常并联,三块电池都并联过,飞FPV的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FPV,电池经常并联,三块电池都并联过,飞FPV的人都知道。

谢谢云岭哥

网友:
并联时,电压一定要一样,比如 3S和 6S的电池并联,你会很惨,至少手上烧一道口子
串联时,容量和C数一定要差不多,电压无要求,否则放电能力差的那块,1个起落就报费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1.并联时,要特别注意电压差异尽量小。
2.并联的两颗或三颗电芯或电池组,最好容量和倍率相当。
3.如LZ所提到的电芯并联也行,但是不适宜大电流放电,1C放电影响倒不大。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A:
我飞FPV,电池经常并联,三块电池都并联过,飞FPV的人都知道。

请教一下  网上的并连线好像都是并两个的 哪里有三个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