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暴力韩的3GX首飞的感觉和大家分享,不懂之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22):
前些天收了一个3GX,今天飞了一下外场,
悬停和航线较有副翼的稳,不用过多的修正

原地中速自旋也算行,高速自旋跑的厉害
3D时有点晃,侧摆不是很流畅。

关键是打舵的手感不太好,控里和电脑软件上的EXP都是0
可是还是有点不跟手,打小舵飞机没啥反应,而大舵有点
过于灵活了
也就是说小舵大舵的翻滚速度差的太大了,搞的我很紧张。

在此请教,调那样怎样才能将飞机的打小舵稍直接一点
而大舵也不是过于灵活。

是1.2版。2.0还没搞懂,还没敢升级......

网友A:
我升级了2.0也有类似症状,打小舵反应慢,打大舵超灵活,DR/EXP据说不能动,循环螺距极限都是8度,翻滚速率30,反正就是不太跟手,估计是调试问题,还需要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了2.0也有类似症状,打小舵反应慢,打大舵超灵活,DR/EXP据说不能动,循环螺距极限都是8度,翻滚速率30,反正就是不太跟手,估计是调试问题,还需要慢慢摸索
是吗,我比较喜欢调成有副翼的手感,比有副翼灵活一点就行,现在小舵大舵的速度差太大了,用原来的习惯操控很困难。

网友B:
是不是 升降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升降陀??
升降舵是有点异常,3GX上的感度旋钮调的要比副翼的低很多,要不一打急舵就前后晃个不停了,拧了感度旋钮后好了。小舵大舵的速度差太大,副翼和俯仰都是。

楼主:
旋翼头是飞越的,凭借我的经验说还行。
桨是亚拓325D,不是3G专用的
和这些有关系吗。

网友:
我今天飞过了,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
可能是还不太习惯2.0的原因,我觉得2.0甚至不如1.2,或许调试飞行的起落太少了吧,但是当我满怀期待升级后的第一次飞行却让我非常失望,希望论坛的大大们做个2.0的教程,要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伺候它

楼主:
难道是滚转速率太大?软件显示副翼和俯仰最大都是每秒230度
你们的都是多少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谁说DR不能动?我的控本来是默认的DR100,飞起来飞机抖的厉害,吧升降跟副翼的DR降到85,马上就不抖了,所以任何东西都要自己尝试。,不要人云亦云,我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DR不能动?我的控本来是默认的DR100,飞起来飞机抖的厉害,吧升降跟副翼的DR降到85,马上就不抖了,所以任何东西都要自己尝试。,不要人云亦云,我是2.0
DR EXP和斜盘混控都可以随时调吧?

网友D:
3GX就这样,换VBAR,我现在用的就是VBAR,真的相当好,做动作精准稳,手感上说飞不出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差别,自旋翻可以体会出来,钟摆也可以体会出来,但是比有副翼的稳,本人一直是对无副翼头疼的人,但用上VBAR后消除顾虑,现在深深爱上VBAR了,我不是拖,真的用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X就这样,换VBAR,我现在用的就是VBAR,真的相当好,做动作精准稳,手感上说飞不出有副翼和无副翼的差别,自旋翻可以体会出来,钟摆也可以体会出来,但是比有副翼的稳,本人一直是对无副翼头疼的人,但用上VBAR后消 ...
V8对我来说太贵了,关键是调不好也不行啊,我相信是3GX没调好而已

网友:
是啊,还是调试问题,玩模型嘛就是要抱着折腾的心态 有副翼自旋翻已经很稳定了,现在又开始适应无副翼了,人的适应性很强的哈

网友:
还有就是无副翼,对舵机要求高,我开始用的260,据说耐炸,无奈感觉精度跟一致性不好,前几天装了3个MKS的9660+上去,还没试飞

网友:
调好了,没那么差

楼主:
小弟我查了N多资料,了解到了希拉贝尔比例大小的实际效果
贝尔比例越大,飞机对操控者的操控反应时间就越短
希拉比例越大,飞机的滚转极限就越大

我现在是贝尔为可调的最低值30,希拉为可调的最高值80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造成了小舵钝大舵灵的尴尬
解决办法就是
提高贝尔,提高飞机的反应
降低希拉,降低大舵的极限

希望我能成功

网友:
最好用3G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DR不能动?我的控本来是默认的DR100,飞起来飞机抖的厉害,吧升降跟副翼的DR降到85,马上就不抖了,所以任何东西都要自己尝试。,不要人云亦云,我是2.0
亚托说DR不能动,你飞机前后抖是升降感度高,左右抖是副翼感度高,你把DR降到85不抖可能是你循环螺距太大有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托说DR不能动,你飞机前后抖是升降感度高,左右抖是副翼感度高,你把DR降到85不抖可能是你循环螺距太大有干涉
是吗?我去东莞学习,亚拓的工程师说可以啊,应该听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