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主轴跟变频器后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03-22):
雕刻机更换了电主轴跟变频器,但是变频器一开机的时候雕刻机就乱跑,吧主轴拆下来就没有问题,用MACH3系统,只要主轴跟雕刻机接触就会乱跑,分开就都没问题,全部接地也不行,那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搞了一下午了烦人啊

网友:
主轴,跟机架,变频器的地线要连在一起.驱动板也要接地.

网友:
电磁干扰  上滤波器 屏蔽要做好 机器要接地

网友:
变频器不是好东西,专们干扰数字电路,你下点工夫工好了也学到东西了。

网友:
乱跑是步进电机受干扰,
接触就出问题,是主轴的外壳与雕刻机铁架连通了,
两套电系统相互影响。
不要把步进电机的 "地" 与机架相连。。。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大,打算把所有的接地都连起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大,打算把所有的接地都连起来试试
错了。
雕刻机电控部分与主轴部分的地,应该分开,不是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