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求助!?各种大侠进!

楼主(2012-03-22):
事情的原因是;今天晚上飞了一块电池后,小炸了几下,都不高,1米多,然后第二快电池的时候,我把十字盘的连杆换成短的那个球头,然后问题出现了,飞机开始不定向的飘,拉舵也反应迟钝,没有之前那么稳了,高度掉的快,一脱控就乱飘,我检查过陀螺仪没坏,然后呢把十字盘换回来,结果还是那样子的!以为电池问题,换了电池还是那样,怎么解决!现在感觉像飞六通机的样子,一秒钟不修正就撞墙,咋办呢?

楼主:
内容没人,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一边插在短的头球上一边插在长的头球上了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那儿,重新对频试试,再仔细看看机机哪儿与原来不一样,细心点,准没错

网友:
还有,看下舵机的那个拉杆和头球,顺畅不,不行就都拆开重新安装下。。陀螺只影响尾巴的方向

楼主:
都没,是平衡问题,但平衡杆没变形,配重没掉,

楼主:
主电机挂了的话是什么情况,升力没问题,这可难倒我了,之前260也是这样子,

网友:
你说的乱飘,是尾巴乱转还是飞机偏左或是偏右飞?

楼主:
就是说没有了平衡点,机身不定义飘,打舵很重,

网友:
有旋翼的照片没

网友:
扼。。。难不成舵机抖舵了?

网友A:
第一,十字盘可能松开了。上下2层压紧就可以了。
第二,平衡杆松了。把螺丝拧紧就OK了。
第三,可能有某个拉杆或者球头扣连杆,虚位太大了。

网友:
十字盘可能松开的可能最大
我也这样过的。
乱飞,倒退!

网友:
   我的也是,,新买的机机怎么调也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十字盘可能松开了。上下2层压紧就可以了。
第二,平衡杆松了。把螺丝拧紧就OK了。
第三,可能有某个拉杆或者球头扣连杆,虚位太大了。

楼上各位:

闪猫兄说对了。

请按他的方法调一次吧。

另检查尾桨有没有炸裂松脱、或缠上了毛线头发。

陈伯

楼主:
内容还真是平衡杆松了,谢谢大家,还有锁扣虚伪大了,已换新的,但始终没有新机稳定。哎,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