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六轴快速降落发抖测试

楼主(2012-03-22):
之前兔子用XA 650V 机架.用默认参数450-650..降落时很容易发抖..从而造成炸机.....

现在用异型六轴...同样的电机.也是450-650默认参数..但六轴快速降落却很稳...

是机架问题?还是程序的四轴模式和六轴模式算法有差别?

网友:
刚入手,但愿我能飞得有这么稳

网友:
兄台,又见面了。你竟然厌倦了小四,玩起了小六!

网友:
我的也是四轴,降落时也抖。请问玉兔能否解决或解答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是哪位?

网友:
楼主飞降落的时候有开着定高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高,自稳,松杆定点都常开

网友:
降落的时候把定高关掉看还抖不抖。 我试过用手拿着兔子,开定高,慢慢加油(在我保证没有档到超声波的时候) 到高度约1700左右的时候,兔子就开始很不稳定的上串下跳,甚至差点从我手里挣脱出去。  如果不开定高,则慢慢加油的时候就很平稳地上升,捏着兔子的手基本不用力。

网友:
快速上升大部分飞控都不会抖,就是大油门往天上冲几秒,这样有足够的下降空间。然后立马收油门到1/3位置快速下降,很多飞控抖动就出来了。不用开定高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C:
不是很多飞控吧,这个是机架进入自己的下洗气流,与飞控无关,空气动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多飞控吧,这个是机架进入自己的下洗气流,与飞控无关,空气动力学
和 飞控算法有关系。好的抖动很小。差的抖动很明显。自己多飞几个飞控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