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 35C和5S 20C,哪个放电流大(猛)

楼主(2012-03-22):
如题。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电池容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4s是2200,5s是1500毫安

网友B:
 容量和C数决定放电能力,相乘就是了。和S数无关

网友A:
功率=电流×电压
4x3.7x2.2x35=1139.6w
5x3.7x1.5x20=555w
4s的最大功率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和×1.5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知道了,1.5是1500  2.2是22000毫安。。让模友们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流×电压
4x3.7x2.2x35=1139.6w
5x3.7x1.5x20=555w
4s的最大功率更大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量和C数决定放电能力,相乘就是了。和S数无关

地板才是正解~~放电电流大小是跟s数无关,但是真正的猛不猛是跟s有关的,光电流没有意义。最终衡量动力大小是看功率不是看电流~~电流不变电压越高功率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

网友:
唠叨两句:
1. 上面算出来的放电功率是两个电池分别能提供的最大额定功率,并不是装上这个电池就用掉这么大的功率了,实际功率还是由负载来决定的。

2. 因为C数不同的电池所能实现的内阻水平也不一样,所以尽管你的模型并不需要如此大的电流,还是能感觉出高C数电池输出的动力强于低C数电池的,因为同样的油门输出情况下,高C数电池实际上输出的电流更大。

3. 现在买的电池,除了少数几个比较正规的品牌之外,C数已经失去了参考价值,只能说,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电池,标称C数高的肯定比标称C数低的好。国内能够生产高于20C电芯的工厂,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过来,而现在神马30C,45C的电池满天飞,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是这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