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2-03-22):
想买天地飞6,但是不知道
遥控器
里的
电池
是怎么样的?是直接五号电池之类的就可以用的嘛!

网友A:
4个5号电池,也可以锂电,但要会改线,天7可以直接买锂电池

网友B:
用4节飞利浦镍氢充电的飘过

网友C:
一定要用电池组,万一你飞机飞着飞着电池崩了,就。。。。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