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5的使用问题 急

楼主(2012-03-22):
G5.5的使用问题 急
安装好,软件正常启动。
画面出来,还需要设置什么吗?我的狗灯是红的,控怎么动电脑没反映,一直就是重复飞机滑跑的这一段,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要设置的,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969

网友B:
通道设置,摇杆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