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2.4G遥控和1.2图传干扰吗?

楼主(2012-03-22):
搞不懂,有的说2.4G遥控和1.2G无干扰,有的说有干扰,不知道如何办?买哪个?

网友:
原装我昨天飞了2.5KM
跟FUTABA 72M 的6KM左右
稍微差了点

网友A:
大校的FUTABA 72M 是FF9么?能控6KM左右吗?
(大校的黄瓜嚼了几年咯 )

网友:
FF9 72m 原装接收 闹市区 3.3公里
最远距离待测试

网友:
我就是用futaba 10C 2.4G 加2W 功放, 及 羅美1.2G圖傳+低通濾波, 2km 沒試過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校的FUTABA 72M 是FF9么?能控6KM左右吗?
(大校的黄瓜嚼了几年咯 )
我的是10c

网友:
1.2g图传发射机干扰压制2.4g接收机 导致接收机距离变近,稳定性变差
futaba原装的2.4g高频头和接收机的话 可以加2.4g功放,大功率保证接收机距离 10km没问题的
如果是兼容的升级2.4g系统 比如 frsky 等 我试验过 加功放  3km就失控 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