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要装几个电机?

楼主(2012-03-22):
新手请教四轴怎么装电机,要几个?还需要点什么配件?

网友:
4个,随便装!

网友:
这样 的提问 真够离谱,建议还是多看 多学习.

网友:
LZ都说四轴了,你说几个电机。提示你算了,几轴就是几个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是什么型号电机

网友:
5个电机的四轴

网友:
别说 轴数还和电机数真不一定有准确的对应关系,但正比关系应该是的
例如经常飞的四轴四浆、四轴八浆  也有看到国外玩家的四轴十六浆
哥们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
16桨的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这TMD太搞笑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建议去买本十万个为什么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够雷了

网友:
都跟他说随便啦!!

网友:
4轴,也可以装8个电机啊,问的雷,回答的也没怎么过脑子。

网友:
LZ  多潜水吧  伤不起。别以为航模是玩具。

网友B:
4轴可以装8只电机的,4只动力输出,另外4只是备用的,不用时可以当装饰的

网友:
to ls

那装100个电机都可以,  96个都是装饰

网友C:
三轮车有几个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轮车有几个轮胎

应该是三轮车几个轮子!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轴可以装8只电机的,4只动力输出,另外4只是备用的,不用时可以当装饰的

不是吧~Y6不是也很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