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做个A轴

楼主(2012-03-22):
减速机用谐波的,减速比1比100 ,淘了个50卡盘上面的安装孔刚好和减速机对上。
大家可以按上这样做,很方便。
东方的步进,带编码器 可以和伺服一样上3000转。

网友:
看着很漂亮啊

网友:
简单的好啊    ,,,,

网友:
干净、利落、漂亮

网友:
不错~~~听漂亮
问下  这个下来几米?

网友:
是就是简单,相信也不便宜啊!!!

网友:
塞进去就可以了?怎么固定

网友:
LZ这个是不是网上连驱动900多的那种?

网友:
卡盘如何固定?

楼主:
就是网上900多的那种。直接用内六角螺丝固定卡盘。图上的那三个螺丝就是固定卡盘的
这样的话连法兰也不用车了,DIY A轴速成

网友:
速成法???电机轴如何和卡盘连接固定??

网友:
这么合适!
轴向蹿动多少?

楼主(2012-05-12):
打表没窜动,只转了三分之一。然后三爪档住了。我认办三个螺丝孔刚好成等边三角型,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卡盘还有吗?哪搞的?一直想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表没窜动,只转了三分之一。然后三爪档住了。我认办三个螺丝孔刚好成等边三角型,定位精度还是很高的

j精度根固定螺丝的角度没关系吧,是看法兰管位的配合精度吧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A:
既然用谐波,就不应该这个结构;既然这个结构,就用不到谐波。

网友B(2013-04-05):
简单的好啊。。。

网友C:
这种连接方式的卡盘好像不好找啊,国产的50收紧卡盘还没找到过这种三个螺丝连接法兰的,楼主能说说在哪里买的吗,要是不方便PM我一点提示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