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汽油车 马上就完工了

楼主(2012-03-22):
车做好了   就是不知道普通的驼机怎么能带动雨刷电机  我实验用继电器连接舵机的电机脚 结果舵机冒烟了  现在去修理了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不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网友:
不是电吗

楼主:
怎么图发不上来呢

网友:
强力关注LZ,我也是不懂舵机才把汽油车“难产”的

网友:
  这车还是够霸气的

网友: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

网友:
期待高手出场!

网友(2012-04-30):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不能直接 接在 原  电机位置,  因为 原舵机是  三极管 驱动的  为 这个 做信号输出时需要加  限流电阻  要不然 三极管 或此电路会 烧掉

网友:
还有 就是  因为 舵机的电压 和  外接 电机(电池电压)的  电压 不同   当 原信号 为高电平时 , p-mos 并不能 关闭,而 n-mps是打开状态  ,所以 导致  mos直接短路,  所以 会烧,要想  扩流 阔电压可以考虑 用 三极管 先把 高电平电压 转化为  mos管的  高电平 电压,即  p-mos的 正电源电压。

网友:
还有 3803 是 n-mos  , 所以 在 桥的 上半部分 必须用 p-mos  形成 h桥,要不然全用n-mos 必须用 其他电路来辅助 ,
p-mos 可以用irf3205,IRF3205 98A 55V 150W,

网友:
电路图

电路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发动机

网友C:
不至于吧,,,何必,呢 还不如买一个,,,,,,,

网友D:
什么也没有看到,不知道如何

网友E:
非常好
楼主 你的小车 真的非常好 和我的思路 相符 能不能 做个 放大版 图片 把一些细节 照清楚 再加上一些讲解 会是很好的教材 也能让我们这些 买不起baja 的 人 过一下 汽油瘾 大家会 非常感谢你的

网友F:
.
这几天有些忙 等几天有时间了 上细节图

网友G:
这个要顶:funk:

网友H(2012-06-05):
图都挂掉了

网友I:
迷你跑车发动机,180元一个还是不错了

网友J:
标题
方向怎么回中?

网友K(2012-09-29):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L:
这个车一失控 一堆人被撞伤的

网友M:
多大的比例?为何不充分利用现有的零件呢?

网友N(2012-11-06):
看样子好像不错的

网友O:
电动的啊啊

网友P:
上图,这图看不到

网友Q(2012-12-23):
引用 网友F:
.
文件名:
不显示啊

网友R:
图全挂了啊,看不见

网友S:
有点意思

网友T:
看了就一定要回阿~推

网友U:
参与/回复主题

网友V:
貌似很牛逼的说!!

网友:
如果轮子换成大脚就好

网友W(2013-02-13):
╭══╮ ┌══════┐
╭╯让路║ ═ ║╰来拿分的╮║
╰⊙═⊙╯ └══⊙═⊙══~.. . .

网友X:
遥控沙滩翻斗车 哈哈

网友Y:
好厉害的赶脚~

网友Z(2013-03-25):
图片是不是挂了??

网友AA:
你真 生性 牛人

网友F:
最近太忙没时间在上图 有喜欢自制的朋友可以加我QQ3046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