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MM---天9SII的控制杆校准问题???

楼主(2012-03-22):
如题:天9SII的控制杆校准是如何设置的?为何进入【控制杆校准】项目后,只有中高低,数字都是30代表什么??

网友A:
标题
看看说明书吧,我用天七,是把说明书打印了,看了好几遍,沒啥高科技,还是中文控,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