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 求有经验的人帮助

楼主(2012-03-22):
本人买了架F22飞机。50涵道的。。但是由于没有起落架很烦恼。。。不好起飞也不好降落。。。

因为装起落架要考虑重心和重量,而且没有飞过50MM的涵道飞机。所以请教一下有经验的人,

本人的F22,50涵道机子基本都是大众的差不多

电机4000----4200KV,39g      电池950ma.......20A电调 。。。两个舵机。。

基本都是和大众的50mm涵道机子一样参数

如果有谁飞过50MM涵道机子,,并且装过轮子的,希望可以帮帮我。谢谢

想知道的是装了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飞不起。。降落难降落等等。。

知道的希望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我。谢谢

网友:
装是可以装 但是重量上去了 飞行质量必定下降,你先找好你现在的重心 装上轮子后保持在原点就行了。
注意后轮不要太靠后 不然起飞拉不起来,在重心靠后两三厘米就行了

网友:
kv好低 能飞吗?

网友:
2500KV的电机飞不起来的,要4000KV以上
另外,这个飞机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轮子,你装轮子干嘛。
手抛起飞的,降落随便在和平地上或者草地上降落,比有轮子的方便多了。
估计你是新手,有轮子的你更降不好。

网友:
你都有病
买个50MM的干嘛?
逗小孩
至少都70啦

网友A:
放弃装轮子吧。这个尺寸的飞机,动力富裕量不够,装轮子影响太大。
全机用胶带包蒙皮,考虑一下飞机接地的时候会碰到哪里,做针对性的加强,或者贴上滑橇,一样可以好飞。

楼主:
说错了是KV4150-4200 RPM/V,39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会看下的

网友:
我有不少50涵道的小飞机,感觉没轮子的话,手投时要注意力度和角度。降落最好在草地上,不然伤机。加轮子飞行最好,起降不伤机,就是有点影响灵活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弃装轮子吧。这个尺寸的飞机,动力富裕量不够,装轮子影响太大。
全机用胶带包蒙皮,考虑一下飞机接地的时候会碰到哪里,做针对性的加强,或者贴上滑橇,一样可以好飞。

全身包胶布重量不会比轮子轻,装滑橇还仿真吗???
没有飞过这个飞机不要乱说。装轮子一样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身包胶布重量不会比轮子轻,装滑橇还仿真吗???
没有飞过这个飞机不要乱说。装轮子一样好飞。

包胶布后的重量我没称过,实在有闲心的话可以用大脑思考一下几米长的胶带重还是那三根钢丝加三个轮子重。
这个比例的飞机装上轮子如果没有控制的话,很难做到跑直线。(A4为了改善这点,把前轮改到了机头很前面的位置,看起来太不伦不类了。)(论坛上虫爷改过转弯,可以参考)如果不能控制滑跑方向的话,调起来会很头疼。
况且,用胶带目的不是为了减重,是为了落地和炸机后减小损伤,贴上胶带基本上就是不死鸟了。退一步讲,装轮子即使重量上有优势,但在阻力上付出的代价比胶带可要大很多。50涵道的推力本来富裕就不多,没必要消耗在这上面。
我说的滑橇不是某人理解的像直升机那样带个支撑的滑橇,(213才会那么装)不过是在机身下面贴上一条用来接触地面的东西,撑起机身,免得磨坏。
如果用我的方案的话,注意对舵机摇臂的保护,要不滑行落地的话容易扫齿。
我飞没飞过这个飞机,搜我的帖子好了,没必要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