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支持6s吗?

楼主(2012-03-22):
玉兔飞控支持6s吗?带超声波,带cf,不插它自带的电压监测平衡口。

网友A:
6S与飞控无关的,与电调和电机有关。能上6S的电调BEC输出与3S的电调BEC输出都是5V,飞控是靠电调BEC供电的。

网友B:
不支持,兔子只能检测最多4S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