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提问请教了,金属履带,先谢谢!

楼主(2012-03-23):
虎1 入手后 一直波折多多,先是波箱出错,后来又是诱导轮出错,来来回回等这换货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当时拆车的时候没有注意,今天开始涂装履带,摊开才发现2条金属履带是一模一样,没有左右之分的,那样装上去后岂不是左右的方向会反,也就是说左右履带转动的方向会和履带安装方向不同?
检查了一下另外配的一对塑料履带也是一模一样,没有左右,请问这是HL 的 问题 还是 商家的 问题哦?

网友:
是你自己的问题,履带还分左右?装履带看清前后顺序就行。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完美主义了,现实中的虎式也没有做左右对称的履带,这样确实左右的履带的连接方向是不同的,但是我想这样更便于更换零件吧。

网友:
哦,你说这个是有区别的,也就是左右履带的销钉需要从不同方向锁紧,销钉区分左右履带

网友:
没研究过 ,但是我没看出来异常,只有前后之分没有左右之分吧,我也是虎I

网友:
 真车左右一样的,为了方便生产,反正反过来一样使用,何必另外做一个模具,为了简单高效,不是为了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