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灰机选舵机

楼主(2012-03-23):
翼展:1650mm
重量:3720g
全长:1420mm
引擎:2冲程60-75引擎
    4冲程91引擎

舵面能不能用3001标准舵机?最少要好大扭力的舵机?

网友A:
3001  3003都可以

网友B:
用当然可以用,不过还是用好点的金属齿舵机稳当点,有好马何苦在鞍上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当然可以用,不过还是用好点的金属齿舵机稳当点,有好马何苦在鞍上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1  3003都可以

3003舵机可靠,我做的26cc汽油教练机,最初用3001舵机,副翼到空中就失控,最后换成3003,就一切OK了,还有一位同好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3001带轴承,但扭矩略小过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