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1.6米的 适合新手吗?

楼主(2012-03-23):
新手想入固定翼,请问有什么好推荐的,请问赛斯纳1.6米这个可以吗?要汽油的好还是电池的好?

网友A:
1米6的塞斯纳,常见的貌似就是蓝宇那个747-3了,是泡沫材料,电动的。这飞机应该说是很适合新手,但是不大适合没老鸟带只能单飞的新手,毕竟太大了,对场地和安全意识的要求都比较高。如果楼主是自己飞的话,建议还是用山寨版翼龙或者EPP飘飘机作为第一架用来摔的飞机更好。

网友:
非常适合, 我第一台固定冀就是1.6大赛,玩的比较少,至今出两次外场,七八个起落,零炸机

不过我玩过两年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米6的塞斯纳,常见的貌似就是蓝宇那个747-3了,是泡沫材料,电动的。这飞机应该说是很适合新手,但是不大适合没老鸟带只能单飞的新手,毕竟太大了,对场地和安全意识的要求都比较高。如果楼主是自己飞的话,建议还是 ...

意见很中肯。

网友:
如果LZ觉得自己手-眼-脑的协调性很好(不差钱也行),可以参考“藤椅”的,否则还是参考“沙发”的吧。

网友:
大飞机确实好飞,不过新手难免炸机,炸了又心疼,建议还是从小一点的上单翼机开始。

楼主:
现在看了看想如这2部如何:
分别是北西CAP232 26CC汽油机
金翼:SBACH342-30CC汽油飞机(A款图装 第二版)

请教:这2个适合新手吗?
请问如果搭载的话需要搭载什么接收器?然后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呵呵,这两个如果新手飞的话,也许上不了天,也许上天后几秒钟就变成一堆碎片,也许把无辜围观群众伤害致死……

网友:
呵呵,这个答 案中肯又形象,高!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两个如果新手飞的话,也许上不了天,也许上天后几秒钟就变成一堆碎片,也许把无辜围观群众伤害致死……

楼主:
请问塞思纳1.4米 这个性能如何:
明天想去买一个。
空机298
2216电机 103
40a电调中特威 55
9克舵机  4*10=40
y线 1条*3=3
延长线 2根*2.5=5

以上是店家给配的。
下面是后来重新修改的:
配2820或是2814好盈40A

本人用jr 7的控。请问配个接收多少钱

网友:
绿头兄的话貌似不中听,但说的都是大实话,一个老魔友的肺腑之言,就看能不能理解喽。
新手朋友们,能不光看外形靓就想买吗?你有几千买飞机,你有多少青春做大牢?有百万赔人家吗?也许是我岁数大了,喜欢危言耸听了。

网友B:
和LZ一样 不过 我玩固定翼是新手 我买的也是1.4米塞斯纳套机 店家给配好的 我可是有老模友教的 不建议你买这两种JJ北西CAP232 26CC汽油机 SBACH342-30CC汽油飞机 等飞熟了再买 否则 你懂的........呀

网友:
老实点先买个控飞模拟器吧,省得炸得西八烂打击兴致

网友:
支持沙发
如果飞油的从40级练习机开始,炸完3至5架之后就可开始飞cap232或汽油机了
如果没人带,每天飞1小时模拟器,坚持一个月后,可直接上40级油机
新手一般喜欢像真机,没人带的情况下,99%的人上天10秒内炸机,俗称秒炸
记住:好看的不好飞,好飞的不好看

网友:
呵呵,新手飞汽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塞思纳1.4米 这个性能如何:
明天想去买一个。
空机298
2216电机 103
40a电调中特威 55
9克舵机  4*10=40
y线 1条*3=3
延长线 2根*2.5=5
以上是店家给配的。
下面是后来重新修改的:
配2820或是2814好 ...

既然要换,10块一个的廉价舵机应该先换掉。然后,貌似飞机里自带Y线,不需要花3块另买;负责尾巴的两个舵机直接就在机舱里,延长线也是用不着的。电机嘛,朗宇X2216 kV880其实对练习飞行来说完全足够了,不必换,实在一定想换的话,就用朗宇X2814 kV870,除了耗电更多以外,没什么好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轰隆隆和诸位忠告,小弟虚心受教。打算进赛纳思。现在亚托450电直深有体会体会,这不是危言耸听!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虚心受教!

楼主(2012-05-31):
引用 网友B:
和LZ一样 不过 我玩固定翼是新手 我买的也是1.4米塞斯纳套机 店家给配好的 我可是有老模友教的 不建议你买这两种JJ北西CAP232 26CC汽油机 SBACH342-30CC汽油飞机 等飞熟了再买 否则 你懂的........呀

谢谢提醒,现在赛思纳1.4米在玩.

网友:
 买架敏定的塞斯纳 翼龙先飞吧   关键便宜!新手便宜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塞思纳1.4米 这个性能如何:
明天想去买一个。
空机298
2216电机 103
40a电调中特威 55
9克舵机  4*10=40
y线 1条*3=3
延长线 2根*2.5=5
以上是店家给配的。
下面是后来重新修改的:
配2820或是2814好 ...

我现在飞的就是1.4米的塞斯纳   2814/2820电机貌似不可以直接安装到电机座上(塞斯纳版本较多)
论动力     2216    1100KV的我飞过    足够了    还有原装的那个紫金马达 3536 KV900  其实很不错的 配合1155将桨效率很好    3S  2200-2600之间电池  完美安装

网友D:
标题

如果楼主单飞又是首飞固定翼,个人觉得赛斯纳是不2选择,由于新手飞机难免磕磕碰碰,大炸小炸的,我推荐敏定赛斯纳,因为其好飞易组装,对精度要求较低,而且价格便宜又好修理,我的已经炸过两次了,机翼裂了两处,机身有变形,起落架处也碎了,不过经过修理就能继续飞,省下很多银子。好飞速度慢,适合新手…
不建议新手上3d或者f3a什么的,飞机速度快,很灵活,对组装精度要求高,电子设备稳定性要求高,新手很难做到,也比较难驾驭…模型不仅需要经济,还需要经验和相关知识的积累…
手机码了这么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单飞又是首飞固定翼,个人觉得赛斯纳是不2选择,由于新手飞机难免磕磕碰碰,大炸小炸的,我推荐敏定赛斯纳,因为其好飞易组装,对精度要求较低,而且价格便宜又好修理,我的已经炸过两次了,机翼裂了两处,机 ...

码的很不错,新手1.4的就很不错,动力好配,桨好配,电调好配,电池好配,总之,性价比很好

网友:
太恐怖了。新手上来就要飞3D,还是油机- -、、、炸鸡是小,别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