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现在3GX很火哦!

楼主(2012-03-23):
退魔3年,现在回来发现3GX很火哦。问个问题,3GX是不是无副翼控制系统,是的话,在问个问题,无副翼+3轴
陀螺仪
和有副翼+陀螺仪有什么不同?体现在哪里?好像在飞行上有所不同,能不能说具体点呢?越具体越好,最近想回魔界,正在考虑机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无副翼是通过3轴系统模拟有副翼,所以可以对机体的希腊贝尔值进行设定,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设定来改变飞机的飞行特性.传统有副翼的旋翼头一旦设计完成,就无法更改这些参数(有些机型可以通过连杆长度小幅度修改),所以 无副翼系统可以在一个飞机上面实现多种的特性,这个是传统有副翼无法做到的

网友B:
LZ的意思是把3GX=无副翼了。。。其实亚拓新的出的无副翼就是3GX,所以意思不要搞混了
现在的无副翼系统很多,如MB、EBAR、VBAR、ZYX、3GX、SK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