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改造之二:如何降低转向灵敏度。

楼主(2012-03-23):
原配控在操控飞机转向时,控的转向摇杆稍稍一动飞机就能快速地转向了……

因此,想要飞出漂亮的环形航线相当困难,飞8字航线时尤甚!

估计,嫌转向过于敏捷的人的不止我一个吧。

那么,有无办法降低转向灵敏度呢?

嗯……只要你按如下的八个步骤改造遥控器后,便可实现降低转向灵敏度的目的了。

注:注意红色字体的文字,它有特殊的含义,务必看清、弄懂。切记!!!!!

古训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就先说说改造时必备工具和必备的电子元件。

工具:电烙铁、焊锡丝、吸锡器(或吸锡带。屏蔽线内的编织网,就是绝佳的吸锡带代用品哦!)和中号十字螺丝刀。

电子元件:两支阻值相等的、立式安装(带有引脚)的定值电阻,阻值可在1~5K间选取。阻值越大,灵敏度降得越多,具体的阻值参数,任凭个人感受去确定。

工具和材料都齐了?那就别再废话了,动手吧!

第一步、拆开控的后盖,取出控制主板(期间,要么将LED板的连线焊开、要么连同LED板一起拆下);

第二步、拆下转向摇杆组件(以下简称:摇杆)。因该摇杆共有10个焊点,故需要用吸锡器或吸锡线将焊盘上的焊锡去
              除后,方能轻易地从主板上取下组件;

第三步、从拆下的摇杆上辨识出方向摇杆电位器,将该电位器的外侧的两个引脚(专业名称:定触点引片)由根部向外弯
              折90度,中间的引脚(专业名称:动触点引片)不可弯折

第四步、将改造过的摇杆装回控制主板并焊接好。因转向电位器的两个引脚已被弯折,故主板上对应的两个引脚焊盘会
             空闲出来,留待第六步时使用;

第五步、在弯折的电位器引脚上各焊接上一支电阻,注意:电阻的引脚需保留一定的长度,避免电阻体与摇杆那半球形的
              塑料件相碰,导致摇杆受阻满足不了必要的活动范围;

第六步、电阻的另一端用飞线与对应的、空闲着的电位器焊盘连接上;

第七步、对新增的电阻做好电气绝缘,避免相互间短路或与其他电子元件相碰,并固定好电阻和飞线;

第八步、控制主板装回控的外壳内,合上后盖。

至此,恭喜你,降低转向灵敏度的改造完成了!

哟!咋这么巧啊?居然成了“天龙八部”……

接下来我将叙述一下如此改造的原理,以便大伙们能彻底地了解其中机理,并期盼能在日后的类似改造中得以应用。

下面的叙述对于某些模友来说可能有些繁琐了。但,或许有利于没学过电子的人也能弄明白其中的缘由……

原控的转向控制电位器,其阻值为5K,两侧的定触点分别连接电源负极和+3.3V,动触点是控制信号(电压值)的输出端。

当摇杆从一个极端推至另一个极端时,动触点对地电阻的变化范围是0~5K、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是0~3.3V、对应的转向控制量是0~100%。当摇杆中立时(不作操控时,摇杆会自动回中),动触点的对地电阻是2.5K、输出的电压是1.65V、对应的转向控制量是50%。

现假设,电位器的两个定触点上各串接了一支2K的电阻,那么,电位器定触点上的电压将发生下图所示的改变:

由图可见,两个定触点的电压分别是0.7V和2.6V,其余的电压是由新增的电阻分担掉了(串联电路的特点)。所以,改造后的摇杆从一个极限推至另一个极限时,动触点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0.7~2.6 V。即相同的摇杆变量,转向控制量的百分比是不是降低了?(理解不了?后面的计算将进一步予以说明)。另外,因增的两个电阻的阻值是相等的,故摇杆处于中立时,动触点的输出电压将依旧是1.65V(想必这就不用我再来演算了吧?)。

为了更好地解释,再次假设:都是操控转向摇杆由中立点向左偏转10度(相当于图中的电位器的动触点上移、动触点对地电阻增加的状态),且这个偏转的10度等于摇杆行程的10%、电阻变化率也为10%。

那么:

改造前的电位器动触点输出电压是1.65+(3.3-0)×10%=1.98V。

改造后的电位器动触点输出电压是1.65+(2.6-0.7)×10%=1.84V。

两者的动触点输出电压净差值为0.14V。

反过来再算一下,未改造前若要输出1.84V的电压,则控制杆量是多少度呢?

(1.84-1.65)÷3.3×100%=5.7%。

换而言之,改造后操控摇杆10度时的输出电压,与未改造前只操控5.7度的输出电压相等。

原配控的体积是这么的小、摇杆又是那样的短,想要操控摇杆只向左改变5.7度,不用想就能知道,这将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况且,操控未改装的控时,只要你那手指轻轻地一抖,摇杆的变量还不多增加个5、6度?转向的速度岂不是变得更快了?

由此可见,随着转向控制电路的改造,在摇杆操控量相同的情况下,飞机的转向速度减缓了。而且,随着接入的阻值增大,转向时的速度还会变得更慢、更柔和的哦!

有条件的,更可换用小型的4.7K双联电位器来替代定值电阻,旋钮露出控的壳外便于调整。那样的话,就能做到随时调整转向灵敏度了,想高就高、想低就低……

                                                                  The   End

网友:
写的详细周到!顶了!

网友:
 怎么会感觉有点LFQC (黑人)的风格嘞~~...

网友:
技术贴 没看懂的飘过

网友:
V911改造之二:如何降低转向灵敏度

非常好的技术帖。
谢谢wyfmx兄,辛苦你了。顶

陈伯

网友:
这个我也发现了,相同的主板,用不同的控,转弯的效果不一样

得益于上次领 导的主板摔坏,我自宫了主板献给领 导,然后用领 导的控与之对频。
后发现转弯的方向舵的舵量小了很多,动作温柔多了。
于是也萌生了和LZ相同的想法,但是我已经飞习惯了原先的大舵量,感觉更暴力点。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更改过。
我当时是想用2只可调电阻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这样就可以分别控制左转和右转的灵敏度了。
因为我那个控,左转和右转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简单
实用!

网友:
我是换了亚拓100X的控,方向很精准。油门也不滞后,关键是带混控起飞很爽!

网友:
  我说久不见黑人 原来用上马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高手的贴必须顶

网友:
黑兄好办法! 同时也很怀疑V911的陀螺仪,可能有点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是电路高人^O^,这样改了以后室外飞的话,速度稍快的顺时针航线时转弯打舵尾巴会不会推力不够?我的就出现这种情况,满舵也只能勉强尾巴锁住不动,转弯不行……飞的时候有点小风。

网友:
把控杆拆出来浪费时间,直接把电路板上的铜片切开,把电阻加在电路板上,这样更方便~

网友(2012-04-23):
才入的V911,就“依教奉行”了:效果果然不错!找回了260转弯的那种感觉。感谢“黑人”大侠对众模友的无私奉献!

网友:
就喜欢看这改造贴。 谢谢LZ分享

网友:
如果从第一到第八步配有图就好了,有点蒙 或者请哪位改好的同学帮上图

网友:
其实在十字盘、舵机和遥控上都调成小舵量,再加点手感,911的转向已经不是非常灵敏了。
不过生命在于折腾,支持DIY

网友(2012-06-01):
不是吧!那个控上没有转向度调节啊!唉!

网友(2012-09-12):
不错,谢谢分享。有空试下

网友:
贴贴图出来看看哈,有图跟清楚些

网友:
楼主发个图吧,电位器有三个引脚,其中边缘的两个脚哪个弯曲?关注一下,谢谢~

网友:
没看懂的路过

网友B:

wyfmx兄,直接在动触点引脚加个电阻不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yfmx兄,直接在动触点引脚加个电阻不知可行?

不行!
那动触点输出的是个电压信号,即便你串接了个阻值为上百K的电阻,他依旧输出没什么改变。
两个静触点增加电阻,才能改变动触点输出的电压信号范围,从而改变控制量。

网友:
双联电位器的话该怎么接? 是不是都要两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那动触点输出的是个电压信号,即便你串接了个阻值为上百K的电阻,他依旧输出没什么改变。
两个静 ...

经过测试告终而归,与你描述一点没错,即使阻值再大依旧无变化,没有相应的电阻了,只能用两个点位器,另外。油门改造杆量依然失败,我的是美国手,求兄长发图描述一下!!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2012-12-29):
非常详细,谢谢LZ分享。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C:
不错,学习了!
顶黑人大哥

网友D(2013-06-23):
就喜欢看这改造贴,真是高人啊

网友E(2013-08-15):
不错的高招,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