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 航线 用320克重的电池行吗 11.1V 25C 4300

楼主(2012-03-23):
450悬停 航线 用320克重的电池行吗 11.1V 25C 4300

楼主:
还没入450 啦

我现在都是4300容量的电池 不想换电池   大楷可以飞多久啊  以后会飞了在换电池3D

楼主:
有个图看看电池放那更好了

网友:
可以,要配重。

网友:
可以吊在下面飞。
但是电池重了飞机耗电量就会增大,所以比2200的电池多飞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A:
可以长不少的,我试过用大一倍的电池3d悬停15分钟,累死我了

网友:
电池的位置肯定要变化的,因为重心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不少的,我试过用大一倍的电池3d悬停15分钟,累死我了

你的电池装哪里的 发张图看看

网友:
显然肚子底下的,脚架上,玩的,扎带临时固定下,没有借鉴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配2200的好

网友:
我发现楼上很好学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是4300容量的电池 不想换电池   大楷可以飞多久啊  以后会飞了在换电池3D

还不会飞?这个电池玩什么的?450很折腾人

网友:
偶只看热闹,拿分走人,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