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高速下老是往左边偏!!!问题解决,调试中

楼主(2012-03-23):
船在高速下老是往左边偏,还乱拐弯,好难控制,油门重来就没加到最大过,求老手看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来看美女!:loveliness:

网友:
看美女的飘过

网友:
想问楼主7000本来是双马达的,改装后装上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跟电调啊  我也有个7008 很想改一下!楼主能发一下配件的连接啊 ,还能说一下需要的工具吗,QQ61837584

楼主:
回复 网友A:

3674电机 200A电调 电池5SA1231P

网友:
我也在改双马7000,不过没有改的这么夸张,我就想换390电机跟11.1V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390有刷电机吗?

楼主:
 求高手进来坐下

网友:
把船底的2条进水管去掉试试。先去左边的,再试航,不行再去右边的。

网友:
偷偷告訴您此船殼看似強壯 高速時衝擊水面時 船殼會扭 (最近高速時試出來)
30km以上會亂跑  殼大又長強度變弱造成

您是單車 會固定某方向  我是雙車 兩方向都會發生 (高速時)

上蓋鎖緊 ( 高速時船殼不會扭而變向) ,,,,,,,,,,,,,,,,,,,,,,,,,,,,,,,,  ,換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那个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早就知道了,特别是船尾胶太薄,我以上玻璃胶加固了

楼主:
我以请教高手,是我的方向舵离浆太近了,偏方向是配重没配好

网友:
好靓的女哦。

网友:
楼主上点内部图片看看。

网友:
看不出这个美女有左偏现象啊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7008也改了下,全油门情况下  不是右遍啊   是直接右转了啊! 郁闷斯
楼主解决的方法是 方向舵远离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一个玩船老手是这么说的,桨的推力打到吸水舵 再传动舵机 舵机力不到马上摆,将要离方向舵5-6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