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代车的局限/2K4和3K3的纠结

楼主(2012-03-23):
我想向大家请教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关于铣代车的;第二是不知道2K4(CJ0618)和3K3(WM180V)到底哪一个更适合我。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所以我想在这一个帖子里合并来讲。

下面是我用16型小铣代车的试验照片。横轴加上了数显卡尺以精确控制进给量。

我试着用90度和45度外圆刀车了一下从针式打印机中取出的12mm/14mm/17mm光轴(这种钢材很软),还有硬度较高的钻接头连杆。好像铣代车有很多局限:

1、小铣的ER25夹头只能夹住3-16mm的圆柱体,如果夹的部分有一定锥度,则工件径向跳动很大,根本无法加工。
2、ER25夹头的夹取范围是3-16mm,与之相比,最小的卡盘都有50mm。车直径17mm的轴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砂轮机上把要用ER夹头夹住的部分磨到16mm以内。
3、车刀的刀尖很难对齐旋转轴。只能车一下端面,然后用手摸端面的中心有没有点(凸台)。很遗憾,每次车端面,中间都有点。
4、如果车较长的轴,远离夹头的地方摆动较大。
5、车较长的轴时(轴的硬度也较高),不知道为什么车成了一个锥面,越远离夹头,切削量越小,也就是越粗。小铣的Z轴垂直度已校正过,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请教各位下面几个铣代车的问题:

1、垂直进给的时候,是摇动Z轴手轮进给,还是像钻孔一样拉下主轴,哪一种更好一些?
2、安装50mm的卡盘是否合适?如何安装?

其实,我也考虑购买一台微车,不过总在CJ0618和WM180V之间纠结,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纠结了半年了。我主要考虑下面四个因素:

1、车制内、外螺纹比较方便的。
2、一个人可以搬运的。(像小铣那样可以拆开搬运最佳,本人体弱多病,最大上楼负重40千克^_^)
3、噪音小的。
4、容易安装数显卡尺的(指和我在小铣上装的一样的几十块钱的普通数显卡尺)。

因为这两种微车,我都看不到实物,更没法试用,所以纠结很久。不知道使用过2K4和3K3的坛友,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车是车铣是铣吧

网友:
代替干活非常难受。
我感觉2K4和3K3加工能力一样,导轨宽度一样,刀架大小一样,只是3K3身体更结实,强度更高一些。

网友:
1、小铣的ER25夹头只能夹住3-16mm的圆柱体,如果夹的部分有一定锥度,则工件径向跳动很大,根本无法加工。

  有锥度  什么卡盘夹头都夹不紧 夹不正

2、ER25夹头的夹取范围是3-16mm,与之相比,最小的卡盘都有50mm。车直径17mm的轴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砂轮机上把要用ER夹头夹住的部分磨到16mm以内。

砂轮机能磨同心了??

3、车刀的刀尖很难对齐旋转轴。只能车一下端面,然后用手摸端面的中心有没有点(凸台)。很遗憾,每次车端面,中间都有点。

那是让刀造成的  车刀到中心的时候 线速度很低 切削力大 让刀了

4、如果车较长的轴,远离夹头的地方摆动较大。

轴不直  夹头偏

5、车较长的轴时(轴的硬度也较高),不知道为什么车成了一个锥面,越远离夹头,切削量越小,也就是越粗。小铣的Z轴垂直度已校正过,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让刀! 车细长杆 肯定会让  让多让少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样解释了很多疑惑。

关于第2点,砂轮机磨不同心,我也是没办法。只能先把一端磨细了,夹着,把另一端车细,然后调换方向夹者,再车。

网友:
钱少2k4,钱多3k3,其实加点弄个d210更好

网友:
钻代车铣,我一直在用。现在想上车、改钻了。局限性太大了,粗过16的不能车,最大卡16嘛;长过5厘米的不能车,太长就一点儿精度没有了;硬点儿的不能车,啃不动啊;太细的活儿干不了,精度有限嘛。
话虽然这么说,我的小钻当车也弄了不少东西了,设计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上不利因素就行了,做出来的玩意儿也能用。

网友:
车当铣用只能铣小件,铣床当车用当然也只能车小件,不然那个人那么傻会买齐两样功能相同的机器呢?能用就将就用,实在满足不了还是要买车的!还有一大堆刀具、中心架、跟刀架、乱扣盘........... 既然发出了疑问就好好准备大米买东西吧

网友:
还是专一比较好,如果弄成两用,估计对机器的性能影响比较大

网友:
我原是想上180的,可是地方太小,放不下,只好放弃了。
虽然说床是越重越好,可是家用的,如果一个人能搬得动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精度、精度啊,如果只是做些一般的模型的,精度真没那么重要。

网友:
车铣分开 好用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把机头横着的优点是什么?

如果我把机头横着,纵轴就得加数显卡尺。我比划过了,小铣的纵轴上很难固定卡尺,除非在底座上钻孔。我不想破坏底座。

楼主:
我还纠结一点,就是铣代车的时候,虽然很不方便,但至少两个轴都是数显,而且我已经很依赖数显了。

基本决定上180V,但要是买来的床不好加便宜的数显,也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