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cq6123的话题有点少,请各位拥有这机的人士出来说说这机到底如何?

楼主(2012-03-23):
本人新人,但是关注论坛已经潜水大半年,最近有意上小车一台,看上了cq6123.请各位有用过这机的前辈们,说说真实的使用感受。最好上点图片谢谢了

网友:
皮带爱坏,不好配,即使买到了皮带也是天价

楼主:
我最关心的是车床运行起来后的声音有多大??和加工精度???

楼主:
我最关心的是车床运行起来后的声音有多大??和加工精度???

有请用过的前辈说点真实的数据

楼主:
等一天,明天确定上不上

楼主:
哦,对了,忘了问一下,这床子车螺纹不用换皮带吧,??哪里可以找到中文的说明书??

网友:
车螺纹不需要换皮带 皮带调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能不能够请哪位前辈上段cq6123使用的视频。
一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关心的是车床运行起来后的声音有多大??和加工精度???

感觉声音不大的,我在家里用,有时晚饭后也开,开到21点就停。邻居能听到,但没表示反对。
加工精度每台机器不一样的,小厂子的产品,买到什么样的货主要看人品。
导轨是平面磨床改装的导轨磨磨的,有表面热处理;拖板是人工刮的,刮得很粗略,但问题不大,自己再研刮一下就可以;床子比较轻(比标称轻),适合上楼;价格便宜,不到4000的机器居然附件齐全,可以加工500长的工件;
缺点也有,床子单薄,刚性低;不能车反丝;乱扣盘只配合车英制螺纹;皮带比较细,低速的时候如果扎刀闷车容易断,又贵又不好买;不过这同时也算一个优点,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最先切断动力,相当于起一个保护作用了,符合西方人的设计理念;
总之,如果是场地条件限制只能在楼上玩,玩小件和软金属为主,我个人觉得这个床很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细致的分析感觉你分析的比较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挖兄谢谢你的回复,正是我不懂我才问,。小白求人不丢人吧,我已经潜水水了大半年了。

网友:
新手喜欢问精度  零件的尺寸公差吗  那得看自己的技术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我也想了解这个床  12楼的朋友说 玩小件和软金属为主  想问下车钢件比较费力是吗 ?谢谢

网友:
我用这床,吃刀小点干啥都行

网友:
我是用这床的,吃刀小点干啥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了解这个床  12楼的朋友说 玩小件和软金属为主  想问下车钢件比较费力是吗 ?谢谢

床比较单薄,刚性不强。表座吸在拖板上,表打工件的根部,就是离三爪最近位置。用一根手指去推卡盘,表也有几丝(没有练过一指禅,普通的手指哦)。家用床,不能跟工业床去比。
所以,车钢件刀要足够锋利,吃刀适当小点。我用陶瓷刀片车过数控铣刀柄,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G(2012-05-29):
请教各位,cq6123换卡盘,最大可以换多大呢?

网友H:
个人认为125比较合适

网友I(2013-04-18):
我的CQ6123已经在路上了,这个床我看上的就是那个罗通手柄。自己配个变频器,这样调速和走刀都不用总是换挂轮了。个人觉得比同价位的机器方便

网友J(2013-12-24):
我也要一台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