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如何能实现模拟器中像真直升机那样

楼主(2012-03-23):
RT,模拟器中像真直升机就跟固定翼一样,尾巴会随着前进方向自动偏转

这个功能如何在电动直升机上实现

网友:
你说的是转弯的时候不用打方向舵尾巴就自己往转弯的那边歪?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楼主:
这样可以跟固定翼一样飞。。。。

网友:
调感度试试

网友:
设置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跟固定翼一样飞。。。。

那样的话直升机比固定翼还有什么优势啊。直升机全靠灵活啊o(╯□╰)o

网友:
只要你的调试技术过硬,把陀螺仪的工作方式设置成非机头锁定式,转弯的时候就是这种效果了。不过,现在新入魔的模友,会调试非锁定模式的应该是凤毛麟角……

楼主:
不知道3轴陀螺仪怎么调试成非锁尾。。。。

网友:
3轴陀螺仪

3轴陀螺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3轴陀螺仪怎么调试成非锁尾。。。。

锁尾感度调成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尾感度调成0试试!

太经典了@( ̄- ̄)@

网友:
介不是蛋疼吗

网友:
非常不理解LZ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B:
先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尾舵机中立点,让悬停的时候不打尾舵刚好尾巴基本定住(不要开电调的定速,不然尾巴很难停住)
然后把陀螺的感度降低,接着换大面积的垂尾,把垂尾的镂空封上,利用风标效应基本就可以实现了。
具体的感度要在飞行中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在模拟器中,像真直升机都这样的。。。。飞起来跟固定翼一样,完全没半点压力。。。。。绝不会炸。。。。。 我只想飞飞航线,跟真飞机一样

网友:
标题

目标室内3D爆飞,Y

楼主:
 目标野外草丛假装自己是真直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标野外草丛假装自己是真直升机

这个怎么装?装给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装?装给谁看?

当然是装给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尾舵机中立点,让悬停的时候不打尾舵刚好尾巴基本定住(不要开电调的定速,不然尾巴很难停住)
然后把陀螺的感度降低,接着换大面积的垂尾,把垂尾的镂空封上,利用风标效应基本就可以实现了。 ...

问题是无副翼系统内部集成的锁尾陀螺仪不知道是否支持飞锁尾模式。另外,切换到非锁尾模式之后要调节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上下跟轴混控等等,实在不是普通模友能轻松完成的……

楼主:
无副翼的支持非锁尾,今天试了,可是,地面打转。。。。锁尾模式就不会打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尾桨桨距(中立点)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