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水冷

楼主(2012-03-23):
file:///E:/船/照片-0003想改水冷,请教一下,电调上的这个胶皮套干吗用的。能去掉吗?感觉不利于散热

网友:
不好改,还是保持原样吧!

网友:
看样子是个有刷电调,搭配双380或540,改水冷的确不好改。应该不是跑速度用的,所以改的意义也不太大。
要是我改的话,找个带盖的小塑料盒(我都是用的牙线盒),接收机和电调装在盒里,盖上装个5V小风扇,接收机取电,既有一定的防水功能,又能散热。

网友:
找一根直径合适的铜管,穿过那6颗管子的散热片,然后再用锡焊把散热片和铜管焊起来,铜管中间通水散热

楼主:
谢谢各位,改好了,由于位置问题,只能斜着放了,比较难看,散热片用导热硅胶填满了,船用、密封环境,无法使用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