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电主轴,来看看贵的和便宜的差多少

楼主(2012-03-23):
这是一千多的主轴,密封盖是一个又一个,有点响了拆出来加点高温度轴承油
旁边是拆出的面盖和油封

雕铣机专用电主轴1KW,最高速度24000转

楼主:
差别在细节

网友:
沙发??!!
我的主轴也要维护了 ,过来围观下 看是怎么搞!

楼主:
拆下了前端盖看到轴承,内六角钉都很紧,扭坏了我两把工具但是钉没坏,说明现在的工具真的很陋

擦去油看到轴承型号 ZYS CHINA B7004C/P4 洛阳轴研所的产品

楼主:
放的油不能有任何颗粒状杂质,不能太稀,太稀没两下就流完出来了

拆开后盖同样方法注油

网友:
挺详细的

楼主:
 出去一会,回来再说说怎么除水垢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轴承里面加满了油,搅拌热会很高的哦。

网友B:
千万别多加了,否则适得其反

楼主:
电主轴是雕铣机关键部件之一,维护好电主轴是保证雕铣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因此了解电轴的构造原理,掌握各部件(另外)的运动作用是必须的。
一、电主轴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1、检查主轴夹持是否稳定。
2、冷却水是否畅通。
3、电流是否正常,电压一定要符合要求,不得超过规定10%。
4、接线是否正确,注意正反转与接地。
5、刀柄夹牢固,使精度在许可范围内。
6、使用压帽、筒夹、刀是否合理。
二、主轴运转中,应时刻注意其动态,发现异常情况,必须采取措施,恢复正常后才能继续运行。
三、定子、轴承处严禁受潮,尤其不得浸水。
四、旋转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发现反方向时只须将其中任意两根线头对调一下即可。
五、对主轴在使用中的电压、电流、温升、声音等作必要监测,使其在正常范围内运转。
六、主轴不得长时间超速运转,但可以降速运转。
七、保持冷却水流畅,水温不要超过室温,流量约3-5L/Min。
八、压帽、筒夹的使用:

1、将夹头放入压帽内,轻轻转动卡簧,待压帽偏心部分凹入卡簧槽内,沿箭头方向均匀用力推动卡簧,即可装入压帽内。
2、将卡簧与压帽一起安装在夹头体或机床轴内,把刀具圆柱部擦净后装入夹持孔内,使用扳手均均匀用力紧固压帽,直到刀具夹牢为止方可使用。(注意:切忌在未安装刀具状态下坚固压帽,以免损坏夹头)。
3、换刀时,用扳手松开压帽带出来夹头及刀具,沿箭头方向用力推动卡簧,使其退出,然后根据需要换上其它孔径的卡簧即可。
4、压帽内罗纹与转轴外罗纹均为细牙罗纹,连接前必须擦洗干净,头二牙连接旋转手感比较顺畅方可拧紧,以免发生既拧不紧,又松不下,甚至损坏压帽及转轴。
5、如发生刀柄不紧或装刀精度不理想,经多次清洗后重新装刀还是无效时,只能更换新压帽、筒夹。压帽、筒夹最好用配套的,使用配套压帽、筒夹精度比一般的要高些。
6、压帽、筒夹装刀尺寸必须在各筒夹的许可范围内,具体规格如下:
ER8筒夹≥1-5mm ERIIT筒夹 ≥1-7mm ER16筒夹≥1-10mm ER20筒夹≥1-1.3mm ER25筒夹≥1-16mm
ER32筒夹≥2-20mm ER筒夹≥3-26m/m ER50筒夹≥6-34m/m

楼主:
近年以来,低质量低价格的电主轴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常规主轴如:48/62/80这些比较常用的电主轴4-5 年前都可以卖到2千多,而现在短短几年之间,价格下降了很多,有些厂家甚至为了恶意抢占那仅有的市场,仅想凭借着以更低的价格一次性垄断本行业!价格低得离谱到只卖到6-7百元!

   “其实,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在里面”这也算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往往也会被过低的价格冲昏了头脑!

    一些直接的因素,如电主轴用的各种原材料价格都在大幅度的上涨,尤其铜,钢材,漆包线这些主轴必需材料涨势非常厉害。

    便宜电主轴的一些特征:
    1、 制造比较粗糙:
常见的主要是,各种电主轴身上的电机用零件,如轴承座、垫圈等。按照高要求来说,这些其实都需要经过粗磨,研磨,精磨,再精磨这么一个过程,而价格比较低的主轴,一般只会做到前两步!有的甚至用精车代替磨加工。因而主轴的好坏,价格上的差距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要点:电主轴在数控等加工中,要求是非常高的,精度跳动等指标达不上,对加工出的产品质量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造成的损失原比购买主轴那点钱,是根本不能够相比的。

    2、 选择低级别的轴承
轴承的价格现在等级不一样,价格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全陶瓷球的轴承价格可以达到上千,而普通高速的轴承,轴承价格却往往很便宜,甚至几块钱的都有人在用,可想而知,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卖到6-7百的还会用什么轴承。
要点: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在购买的时候认真的去辨别。

    3、 替代各种原材料
无疑地,要降低成本一方面是需要在制造的工艺上降低,另一方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替代各种原材料。
目前市场常见的一些替代现象:
用铝替代铜:对电机各种性能上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用铝以后,相对比铜要便宜很多。
用某种橡胶盖替代铁等等。

    4、 库存或者两手主轴
内行的人一定知道,只要你懂点技术的,可以通过表面的抛光等再加工处理,把旧的主轴经过这样表面抛光再加工可能就变成新的了,这样成本会非常的低,但是用过的东西,无论从精度等性能上,看似没有问题,其实零件的性能精度跳动等已经在对你今后加工工件时,直接造成不良影响了!

5、 胡乱的口头承诺
为了跟同行业达到同样的承诺,如一年内保修保退等一些相关的标准,为了做到生意,口头随便承诺,表面上造成了便宜也有高质量的幌子!

各位玩家一定要慎重选择电主轴。

楼主:
雕铣机操作基本注意事项
一、使用之前检查冷却液箱中的冷却液温度及存储量,开启制冷机(水泵)保证冷却液循环正常。
二、装卡材料时一定要牢固,必须遵循“装实、装正、装平”的原则,严禁在材料悬空的地方进行雕刻。
三、装卡刀具时,须先将卡头里的灰尘及杂物清理干净,然后将卡头旋入压帽内放正锁紧,再一起装到电机轴上并将刀具插入卡头,最后再锁紧压帽,上下刀松紧压帽的时候严禁推拉方式而要用旋转方式。在下刀时应先清理卡头上的废屑,要将刀具卡头压帽与刀具一起卸下。
四、装卡刀具时刀具露出卡头的长度须参照雕刻深度、工件、卡具而定,在满足条件情况下露出卡头的长度尽量的短,当刀具的总长度小于22mm时,严禁继续使用。
五、装卡刀具时,刀柄伸入卡头内的长度必须大于18mm。
六、在加工金属时必须要加切削液,切削液必须冲到刀具上。
七、雕刻过程中,严禁过近观察切削表面,以防止切屑飞入眼睛!观察时要暂停雕刻,关闭主轴电机。雕刻过程中,严禁用手摸切削表面,禁止使用棉丝擦拭工件表面。
八、严禁将任何物品放置在机床台面或横梁上;禁止把手放在、身体倚靠在机床床体上。
九、严禁敲击、撞击主轴电机端盖。卸刀时严禁敲打卡头。
十、禁止在过热或过冷状态下使用机床,当环境温度在10℃-30℃方可使用。
十一、雕铣机是一种轻型加工设备,装卡工件重量与加工废屑之和不要超过机床额定承重量。
十二、雕刻前要认真检查所使用刀具的尺寸℃性能是否满足加工编程要求。
十三、在加工之前要认真检查刀具路径是否正确。
十四、在开始加工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各轴起刀点是否正确。
十五、每天必须让主轴电机休息二小时。
特别提示:
    严禁带电拔插电缆、板卡和电器件;加工有机材料等易燃品时,工作现场要有有效的防火措施。

网友C:
那到哪里或者怎么才能买到好主轴呢?只是选价格贵一些的就能有保证??

楼主:
主轴电机轴承润滑脂的性能要求:

     (1)适应性好,具有高低温性能,可在室内外、南北方通用。
  (2)润滑性、抗磨性好,不甩油、不干涸、不乳化、不流失、润滑脂本身不应含有固形物。
  (3)抗氧化性能好,经长期使用后,润滑脂的外观颜色、酸硷度变化小,无明显氧化现象。
  (4)流动性好,一般要求使用温度在-25°C—120°C,启动力矩小,运转力矩低,功耗少,温升低。
  (5)防锈性、防盐雾能力强,抗水性好,可适用于苛刻的工作环境。
  (6)绝缘等级为A、E、B级,不得含有硫、氯极压添加剂。
  (7)使用寿命长,可延长维修周期,减少轴承消耗。
  (8)适宜的稠度,具有较好的减振作用,可降低电机轴承的噪音,有利于环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到哪里或者怎么才能买到好主轴呢?只是选价格贵一些的就能有保证??

这要去看去听去问,假货也会卖高价的

楼主:
高 速 电 主 轴 故 障 分 析 与 排 除
故障现象
检查、调整与判断方法
故障排除方法
主轴发热
1)主轴轴承预紧力过大,造成主轴回转时摩擦过大,引起主轴温度急剧升高。
可以通过重新调整主轴轴承预紧力加以排除。
(2)主轴轴承研伤或损坏,也会造成主轴回转时摩擦过大,引起主轴温度急剧升高。 可以通过更换新轴承加以排除。
(3)主轴润滑油脏或有杂质,也会造成主轴回转时阻力过大,引起主轴温度升高。 通过清洗主轴箱,重新换油加以排除。
(4)主轴轴承润滑油脂耗尽或润滑油脂过多,也会造成主轴回转时阻力、摩擦过大,引起主轴温度升高。 通过重新涂抹润滑脂加以排除。
主轴强力切削时停转
(1)主轴电动机与主轴连接的传动带过松,造成主轴传动转矩过小,强力切削时主轴转矩不足,产生报警,数控机床自动停机。
通过重新调整主轴传动带的张紧力,加以排除。
(2)主轴电动机与主轴连接的传动带表面有油,造成主轴传动时传动带打滑,强力切削时主轴转矩不足,产生报警,数控机床自动停机。 通过用汽油或酒精清洗后擦干净加以排除。
(3)主轴电动机与主轴连接的传动带使用过久而失效,造成主轴电动机转矩无法传动,强力切削时主轴转矩不足,产生报警,数控机床自动停机。 通过更换新的主轴传动带加以排除。
(4)主轴传动机构中的离合器、联轴器连接、调整过松或磨损,造成主轴电动机转矩传动误差过大,强力切削时主轴振动强烈。产生报警,数控机床自动停机。 通过调整、更换离合器或联轴器加以排除。
主轴工作时噪声过大
(1)主轴部件动平衡不良,使主轴回转时振动过大,引起工作噪声。
需要机床生产厂家的专业人员对所有主轴部件重新进行动平衡检查与调试。
(2)主轴传动齿轮磨损,使齿轮啮合间隙过大,主轴回转时冲击振动过大,引起工作噪声。 需要机床生产厂家的专业人员对主轴传动齿轮进行检查、维修或更换。
(3)主轴支承轴承拉毛或损坏,使主轴回转间隙过大,回转时冲击、振动过大,引起工作噪声。 需要机床生产厂家的专业人员对轴承进行检查、维修或更换。
(4)主轴传动带松弛或磨损,使主轴回转时摩擦过大,引起工作噪声。 通过调整或更换传动带加以排除。
刀具无法夹紧
(1)碟形弹簧位移量太小,使主轴抓刀、夹紧装置无法到达正确位置,刀具无法夹紧。
通过调整碟形弹簧行程长度加以排除。
(2)弹簧夹头损坏,使主轴夹紧装置无法夹紧刀具。 通过更换新弹簧夹头加以排除。
(3)碟形弹簧失效,使主轴抓刀、夹紧装置无法运动到达正确位置,刀具无法夹紧。 通过更换新碟形弹簧加以排除。
(4)刀柄上拉钉过长,顶撞到主轴抓刀、夹紧装置,使其无法运动到达正确位置,刀具无法夹紧。 通过调整或更换拉钉,并正确安装加以排除。
刀具夹紧后不能松开
(1)松刀液压缸压力和行程不够。
通过调整液压力和行程开关位置加以排除。
(2)碟形弹簧压合过紧,使主轴夹紧装置无法完全运动到达正确位置,刀具无法松开。 通过调整碟形弹簧上的螺母,减小弹簧压合量加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轴承里面加满了油,搅拌热会很高的哦。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多加了,否则适得其反

对的,这要看主轴来的,不是每个都填那么多

楼主:
高速电主轴的修理工艺
    高速电主轴结构可分为定子、转子和轴承组成的旋转部分,轴承预紧装置和辅助装置(包括电气接口、油雾润滑口和水冷却口)3部分。
    为满足高速加工的要求,电主轴工作时的动平衡精度等级≤G0.6,回转精度≤0. 005mm。
    维修人员通过反复摸索,总结出一套高速电主轴的修理工艺。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1、根据电主轴的损坏情况,测量静态、动态径向跳动及抬起间隙和轴向窜动量。
    2、用自制的专用工具拆卸电主轴。清洗并测量转子摆差和磨损情况。
    3、选配轴承。每组轴承的内孔及外径的一致性误差均要≤0.002~0.003mm,与套筒的内孔保持0.004~0. 008mm的间隙;与主轴保持0.0025~0.005mm的间隙。在实际操作中,以双手大拇指能将轴承推入套筒的配合为最好。过紧会引起轴承外环变形,轴承温升过高,过松则降低磨头的刚度。
    4、轴承的清洁,是保证轴承正常工作及使用寿命的重要环节,切勿用压缩空气吹转轴承,因压缩空气中的硬性微粒会使滚道拉毛。
    5、圆锥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一定注意轴承安装方向,否则达不到回转精度要求。整个装配过程采用专用工具,以消除装配误差,保证装配质量。
    6、当套筒内孔变形、圆度超差,或与轴承配合过松时,可采用局部电镀法进行补偿再研磨至要求,轴颈处也可采用此法。
    7、电主轴上的圆螺母、油封盖等零件的端面分别与轴承内外环的端面紧密接触,因而其螺纹部分与端面的垂直度要求很高,可以采用涂色法检查接触情况。若接触率<80%,可研磨端面,使之达到垂直度要求。此项工作很重要,它的精度会影响磨床主轴接长杆的径向跳动,从而影响到磨削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中 国资产管理网
    8、装配后的电主轴进行轴向调整(调整时用拉簧秤测量),同时应测量静态、动态径向跳动及抬起间隙,直至达到装配工艺要求。
    9、在机器实际运转条件下,排除装配、机器运转时的热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转速下,应用动平衡仪对转子进行动平衡。
    采用上述修复方法,磨头的轴向窜动≤0. 005mm;径向跳动量≤0.010mm。

楼主:
高速电机及高速电主轴常见轴承声音异常及解决方法

   1、保持器声“唏利唏利……”:
    原因分析:由保持器与滚动体振动、冲撞产生,不管润滑脂种类如何都可能产生,承受力矩、负荷或径向游隙大的时候更容易产生。
    解决方法:A、提高保持器精度;B、选用游隙小的轴承或对轴承施加预负荷;C、降低力矩负荷,减少安装误差;D、选用好的油脂。

    2、连续蜂鸣声“嗡嗡……”:
    原因分析:马达无负荷运转是发出类似蜂鸣一样的声音,且马达发生轴向异常振动,开或关机时有“嗡”声音。
    具体特点:多发润滑状态不好,冬天且两端用球轴承的马达多发,主要是轴调心性能不好时,轴向振动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稳定的振动。
    解决方法:A、用润滑性能好的油脂;B、加预负荷,减少安装误差;C、选用径向游隙小的轴承;D、提高马达轴承座刚性;E、加强轴承的调心性。
    注:第五点起到根本改善的作用,采用02小沟曲率,01大沟曲率。

    3、漆锈:
    原因分析:由于电机轴承机壳漆油后干,挥发出来的化学成分腐蚀轴承的端面、外沟及沟道,使沟道被腐蚀后发生的异常音。
    具体特点:被腐蚀后轴承表面生锈比第一面更严重。
    解决方法:A、把转子、机壳、晾干或烘干后装配;B、降低电机温度;C、选用适应漆的型号;D、改善电机轴承放置的环境温度;E、用适应的油脂,脂油引起锈蚀少,硅油、矿油最易引起;F、采用真空浸漆工艺。

    4、杂质音:
    原因分析:由轴承或油脂的清洁度引起,发出一种不规则的异常音。
    具体特点:声音偶有偶无,时大时小没有规则,在高速电机上多发。
    解决方法:A、选用好的油脂;B、提高注脂前清洁度;C、加强轴承的密封性能;D、提高安装环境的清洁度。

    5、高频、振动声“哒哒......”:
    具体特点:声音频率随轴承转速而变化,零件表面波纹度是引起噪音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A、改善轴承滚道表面加工质量,降低波纹度幅值;B、减少碰伤;C、修正游隙预紧力和配合,检查自由端轴承的运转,改善轴与轴承座的精度安装方法。

    6、升温:
    具体特点:轴承运转后,温度超出要求的范围。
    原因分析:A、润滑脂过多,润滑剂的阻力增大;B、游隙过小引起内部负荷过大;C、安装误差;D、密封装备的摩擦;E、轴承的爬行。
    解决方法:A、选用正确的油脂,用量适当;B、修正游隙预紧力和配合,检查自由端轴承运转情况;C、改善轴承座精度及安装方法;D、改进密封形式。

楼主:
变频调速电动机常见的机械故障
  数控机床大多采用变频调速电动机。变频调速电动机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稳定性良好;无转差损耗,效率高;接线简单、控制方便、价格低;能高效率的平滑调速,而且转速高、功率大,速度变换迅速、可靠;能无级变速等特点。
  变频调速电动机一般常见的机械故障表现为电机发热、振动、噪声等。

  (1)电机发热:
  首先排除电器故障引起的电机发热,机械故障一般是电机轴承损坏、轴承间隙大导致电机转子高速旋转时与定子摩擦或者轴承缺润滑脂引起的,散热排风扇不工作或者损坏等。
  维修方法:一般更换电机轴承或者轴承加适量润滑脂,检查排风扇是否良好,清除排风扇上的污物。

  (2)电机振动:
  振动的原因除了轴承损坏外,电机紧固螺栓松动或者电机皮带轮与电机轴间隙过大都能够引起电机的振动。
  维修方法:更换电机轴承或者轴承加润滑脂,紧固电机与机床床身连接螺栓,检查皮带轮动平衡,皮带轮内孔尺寸与电机主轴的配合间隙是否超差。

  (3)电机噪声:
  电机产生噪声的机械故障原因主要是由于电机轴承损坏或轴承缺少润滑脂引起的。
  维修方法:更换电机轴承,轴承重新更换润滑脂,最好采用耐高温的润滑脂,并且润滑脂涂抹要适量。

  (4)加工尺寸不稳定:
    主轴轴承损坏或者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起加工产品的尺寸不稳定。
    维修方法:检查更换主轴轴承。轴承磨损严重会直接影响加工工件的尺寸精度和工件表面粗糙度。调整轴承间隙调整垫的厚度,使主轴的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达到最佳状态。

网友:
打听下
电主轴里面轴承用的油脂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TB 搜索:高速轴承油

网友:
好详细。。。收藏了~~

网友D:
我想问问 水冷主轴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是绝缘的可以说明是用的陶瓷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 水冷主轴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是绝缘的可以说明是用的陶瓷轴承吗??

如果你的测量是量轴承的内圈和外圈是绝缘的就肯定是,如果是在外部测量的话就不一定

楼主:
轴承安装的好坏与否,将影响到轴承的精度、寿命和性能。因此,应充分研究轴承的安装,即请按照包含如下项目在内的操作标准进行轴承安装。

一、清洗轴承及相关零件 对已经脂润滑的轴承及双侧具油封或防尘盖,密封圈轴承安装前无需清洗。

二、检查相关零件的尺寸及精加工情况

三、安装方法

轴承的安装应根据轴承结构,尺寸大小和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套圈端面上,不得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轴承安装一般采用如下方法:

a. 压入配合
轴承内圈与轴使紧配合,外圈与轴承座孔是较松配合时,可用压力机将轴承先压装在轴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轴承座孔内,压装时在轴承内圈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做的装配套管(铜或软钢),装配套管的内径应比轴颈直径略大,外径直径应比轴承内圈挡边略小,以免压在保持架上。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座孔的直径。如果轴承套圈与轴及座孔都是紧配合时,安装室内圈和外圈要同时压入轴和座孔,装配套管的结构应能同时押紧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端面。

b.加热配合
通过加热轴承或轴承座,利用热膨胀将紧配合转变为松配合的安装方法。是一种常用和省力的安装方法。此法适于过盈量较大的轴承的安装,热装前把轴承或可分离型轴承的套圈放入油箱中均匀加热80-100℃,然后从油中取出尽快装到轴上,为防止冷却后内圈端面和轴肩贴合不紧,轴承冷却后可以再进行轴向紧固。轴承外圈与轻金属制的轴承座紧配合时,采用加热轴承座的热装方法,可以避免配合面受到擦伤。用油箱加热轴承时,在距箱底一定距离处应有一网栅,或者用钩子吊着轴承,轴承不能放到箱底上,以防沉杂质进入轴承内或不均匀的加热,油箱中必须有温度计,严格控制油温不得超过100℃,以防止发生回火效应,使套圈的硬度降低。

c.圆锥孔轴承的安装
圆锥孔轴承可以直接装在有锥度的轴颈上,或装载紧定套和退卸套的锥面上,其配合的松紧程度可用轴承径向游隙减小量来衡量,因此,安装前应测量轴承径向游隙,安装过程中应经常测量游隙以达到所需要的游隙减小量为止,安装时一般采用锁紧螺母安装,也可采用加热安装的方法。

d.推力轴承的安装
推力轴承的周全与轴的配合一般为过渡配合,座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一般为间隙配合,因此这种轴承较易安装,双向推力轴承的中轴泉应在轴上固定,以防止相对于轴转动。轴承的安装方法,一般情况下是轴旋转的情况居多,因此内圈与轴的配合为过赢配合,轴承外圈与轴承室的配合为间隙配合。

四、轴承安装后的检查

五、润滑剂的添加

楼主:
雕铣机维护保养要求

雕铣机是计算机控制的精密生产设备,其加工运动是由精密的机械运动机构完成的,为了保障雕铣机的正常使用,必须经常对雕铣机进行维护保养,具体要求如下:
1. 日常维护下面的工作应每天进行:
—— 每天要将工作现场清理干净,保持机床的整洁,使用切削液的加工时,要及时放泄切削液,避免床体不必要的负重造成设备精度和寿命降低!而且,一定要避免加工残屑堵塞泄放孔,从而导致切削液外溢、损坏雕铣机其他部件的故障发生。
—— 每天应将Z轴行程走到最大,清理机头方形滑动座里面的废屑。
—— 每天使用之前必须检查冷却水箱中的纯净水温度及存储量,开启水泵保证水流通顺畅。
—— 每天要清理主轴电机卡头和压帽。
—— 使用具有自动润滑功能的设备,要注意观察自动润滑油油箱内润滑油储量,及时向油箱内补充润滑油。
2. 定期维护(周期3个月)下面的工作应三个月进行一次:
—— 拆开X轴前护板(罩),清理丝杠、导轨上的切屑和污物(用绸布),然后给丝杠和导轨加润滑脂(二号锂基脂)。
—— 拆下Y轴上护板或护罩,清理丝杠、导轨上的切屑和污物(用绸布),并将工作台下面的废屑清理干净,然后给丝杠和导轨加润滑脂(二号锂基脂),检查Y轴光检和行程开关接线有无松脱,是否连接可靠。
—— 拆开Z轴护罩及连接板护罩,清理丝杠、导轨上的切屑和污物(用绸布),清理机头方形滑动座里面的废屑,然后给丝杠和导轨加润滑脂(二号锂基脂)。检查X轴光检挡片和行程开关撞块位置是否有变化,螺钉是否松动,有无刮蹭现象。
—— 检查连接电缆的连接情况。
—— 检查控制计算机中的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工作情况,定期(最好是15天)清理CPU风扇上的油泥,检查是否有病毒,硬盘是否有坏的扇区,控制卡的锁紧螺钉是否有松动、与PCI插槽接触是否牢靠。

楼主:
机械雕刻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问题一、打开软件时,电脑提示“打开卡失败,请检查卡”的提示。
解决方法:
1.检查板卡的驱动程序有没有装好,或把板卡换一个PCI插槽;
2.把两根数据连接线重新安装,检查有没有断针的现象;
3.板卡有问题,更换板卡。

问题二、打开软件时提示:三轴报警,初始化错误。
解决方法:
1.检查电脑与机器的两根数据线有没有接好;
2.检查控制箱内的转接板的保险丝是否烧掉,换保险丝;
3.检查5V12V电源是否正常供电。

问题三、雕刻时出现错位,或尺寸不对。
解决方法:
1.检查雕刻软件的路径正确与否;
2.检查丝杆的间隙大小及光杆的紧固螺丝有没有松动;

问题四、X轴行走某段时Z轴不抬刀,按向上走却向下走。
解决方法:
1.检查Z轴马达是否正常运行,功率及驱动器电流的大小;
2.检查Z轴马达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中间断的情况。

问题五、主轴电机不转或反转。
解决方法:
1.检查变频器的参数的设置;
2.变频器的信号线是否接反。

问题六、出现砸刀现象。
解决方法:
1.Z轴马达功率不够,联轴器松动;
2.Z轴驱动器的电流过小,或信号线接错。

问题七、打开软件开机时,出现轴关闭。
解决方法:
1.驱动器的问题或电脑输出信号线接触不良;
2.马达线接触不良。

问题八、雕刻过程中出现限位现象。
解决方法:
1.检查雕刻路径是否超过雕刻范围;
2.V6.02软件中参数设置的软限位。

问题九、开机时机器不通电。
解决方法:
1.检查启动按钮线是否接好及按钮是否烧坏;
2.检查交流接触器是否短路或烧坏。

问题十、按钮运动时轴只往一个方向走。
解决方法:
1.检查光藕线是否正常工作及其线路是否接触好;
2.检查电机线路是否有虚焊。

问题十一、发送软件不能正常打开,雕刻的东西出现畸形。
解决方法:
1.重新安装新系统及软件;
2.检查X,Y轴丝杆及螺丝是否松动;
3.雕刻刀具有问题。

问题十二、信号无法传输
解决方案:
1.雕刻机参数与电脑设置是否正确
2.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

问题十三、雕刻材料出现不洁净情况
解决方案:
1.刀具钝,有一定磨损,需要磨制
2.软件中刀具设置是否与实际使用刀具相符
3.雕刻硬质材料时(如金属、玉石、玻璃等)是否添加润滑剂
4.刀杆是否同心

问题十四、机头无法归零位与雕刻机幅面缩小或出界
解决方案:
1.机头无法归零位可能丝杠错位,需调整丝杠
2.行程开关损坏
3.机头无法归零位与雕刻机幅面缩小或出界可能是机器设置中“机型”与实际机型不符

问题十五、跑刀
解决方案:
1.未安装地线,出现静电,导致跑刀、错位
2.软件中打印机参数与雕刻机打印参数不符

问题十六、雕刻硬质材料时经常断刀
解决方案:
1.雕刻硬质材料时需根据不同材料设置不同的雕刻参数、使用不同的刀具
2选择适当的润滑剂

问题十七、雕刻机启动复位时嘟嘟响或总是好顶坏限位开关
解决方案:
1、顶杆顶不到限位开关,把其较正即可。
2、驱动线接触不好,设法把驱动线固定牢即可。
3、限位开关线没接好,把线接好即可。
4、限位开关坏,换之即可。

问题十八、雕刻机不能在原点雕刻
解决方案:
1、 文件的版面大小是否与机器匹配。
2、检查是否设有偏移量(OFFSET),版面设置是否正确

问题十九、雕刻机工作过程中主轴电机突然停转或转慢
解决方案:
1、 工作电压不稳或超负载,加个稳压器即可。
2、 检查中间线是否接好,线头是否有脱焊。

问题二十、雕刻机设置原点时有时向前、向右偏移距离不定?
解决方案:
1、限位开关失灵,在系统回到系统原点的过程中限位开关先闭合又弹开。换限位开关即可。
2、驱动线松动,设法把其固定紧即可。

问题二十一、雕刻机启动复位时为可X轴、Y轴、Z轴位置不定
解决方案:
1、 限位开关坏(限位开关始终闭合),换之即可。
2、驱动线坏(X轴14针与15针短路,Y轴13针与15针短路,Z轴31针与15针短路),换驱动线或把短路处分开即可。
3、 驱动板坏,换驱动板即可。

问题二十二、雕刻机不能在原点雕刻
1、 文件的版面大小是否与机器匹配。
2、 检查是否设有偏移量(OFFSET),版面设置是否正确

问题二十三、雕刻机工作过程中主轴电机突然停转或转慢
解决方案:
1、 工作电压不稳或超负载,加个稳压器即可。
2、 检查中间线是否接好,线头是否有脱焊。

问题二十四、雕刻机设置原点时有时向前、向右偏移距离不定?
1、限位开关失灵,在系统回到系统原点的过程中限位开关已闭合又弹开。换限位开关即可。
2、驱动线松动。设法把其固定紧即可。雕刻机启动复位时为可X轴、Y轴、Z轴位置不定
解决方案:
1、 限位开关坏(限位开关始终闭合),换之即可。
2、驱动线坏(X轴14针与15针短路,Y轴13针与15针短路,Z轴31针与15针短路),换驱动线或把短路处分开即可。
3、 驱动板坏,换驱动板即可。

问题二十五、雕刻机启动复位时嘟嘟响或总是好顶坏限位开关
解决方案:
1、顶杆顶不到限位开关,把其较正即可。
2、驱动线接触不好,设法把驱动线固定牢即可。
3、限位开关线没接好,把线接好即可。
4、限位开关坏,换之即可。

网友:
顶贴留名,待查备用,呵呵

网友:
好贴就要盯着学

网友:
用便宜的串激电机+无动力主轴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年以来,低质量低价格的电主轴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常规主轴如:48/62/80这些比较常用的电主轴4-5 年前都可以卖到2千多,而现在短短几年之间,价格下降了很多,有些厂家甚至为了恶意抢占那仅有的市场,仅想凭借着以更 ...

说的很透彻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部测量。
     直接测量的不锈钢外壳与夹头。

网友E:
 好贴留名。。。。是你自己写的么

网友:
很实用,打包收藏,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留名。。。。是你自己写的么

 有自己写的,有网络转的,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受益

网友:
正想做一个无动力主轴

网友:
使用高速锂基脂比较好

网友(2012-09-16):
应该将老有清洗了再加新油,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
假货,国人的悲哀啊

网友(2012-10-21):
便宜的一定是不好的
贵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那什么样的是好的呢?我买的肯定比你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