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控求救!sos

楼主(2012-03-23):
请高手解救!换了个devo7的控!线不知道怎么插!说明书上是针对他自家飞机!郁闷
我现在调到一类
舵机
所有舵机和
电机
都能正常运行 一转到3类舵机120度方向舵机和电机就没反应 油门、升降、副翼舵机正常

网友A:
LZ是问拿华XX的控飞别的飞机对吧?能用的,只是和F控接收机通道位置不同而已.1好像是升降,2才是副翼。。。。。去官网下个说明书看看就行了

网友B:
1 2 互换就行 其他不要动

楼主:
说明书我有!但是和不是他公司的产品不一样啊!郁闷!
我问华科尔的技术员他说rx701接收自带陀螺仪!不能用数字舵机!是不是啊!

网友C:
:loveliness: 我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看这个帖子就可以啦,跟2801的那个接法相同!我也是用D7控的,呵呵!BS一下华记,说明书有等于没有,根本看不懂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