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的60级瑞吉油机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3):
我的瑞吉启动器的电刷坏了,我换了那个电动工具的电刷,可是感觉功率降低好多,变得好低好低,扭矩和转速都不行,太低了,只能是慢慢转动,用两个手指都能轻轻捏住,求教各位大大,是怎么回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是完全一样的碳刷么?

网友B:
新换的碳刷可能凹凸不平,接触不良。捏住开关磨合几分钟看看。

楼主:
悲剧啊, 已经把碳刷导轨彻底融化了。。。。

网友C:
我已用电动工具上的碳刷铜套代替了原有的塑料碳刷架,
使用有刷电动三轮车的电机碳刷(需打磨),
并改装1:3减速机,
使用4节A123,轻松启动26CC汽油机!
效果超爽!
明天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