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 放电电流4A左右上不去

楼主(2012-03-23):
设置的40A,为何实际只有4A左右,再也不上去了

网友:
pl8放电最大就5A

楼主:
LS,刚刚试了一下40A充电,结果电流也只是到了16A,上不去了

网友:
电池不支持的吧

网友:
你看看达到最大电流时电池电压是不是已经4.2v了?

楼主:
不是,3.8V的时候,最大就只能16A
问商家,商家也不知道,说是电池类型选择问题

网友:
楼主说下充的什么电池啊, 要这么大电流

网友:
软件里有电流限制。放电的时候只有回收放电,最大电流才是40A,耗能放电最大只有100W ,6S的电池,5A算正常了吧

网友A:
楼主,放电电流上不去,我估计的原因是 你是给6S电池放电, 6S电池 电压在 25V左右
PL8的放电功率是100W,也就是100W/25V=4A,大约4A左右

充电电流上不去,是因为(可能原因)  ,你在充电器系统选项里 设置了输入电压限制和电流限制

网友:
小心电池平衡线发烫

网友:
高级设置里面有最大电流设置。

网友:
放电40A ,你的PL8会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电电流上不去,我估计的原因是 你是给6S电池放电, 6S电池 电压在 25V左右
PL8的放电功率是100W,也就是100W/25V=4A,大约4A左右

充电电流上不去,是因为(可能原因)  ,你在充电器系统选项里 设置了输 ...

正解

网友:
放电40A?楼主你想煎蛋吧@(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量回收放电,确实可以40A反充回电瓶的

网友:
接电瓶才有40A放电吧

楼主:
不过一般的电源供电下,设计40A放电很困难?
是不是电能不回收,都变成热能,充电器的风扇没有那样的能力散热?

网友:
40A 放电很正常。俺经常用。前提是你需要一大坨电池来“接着”这些放出来的电。

网友:
LS 正好问一下,我有大电池包   5S  30AH的,还有6S 40AH的(锂聚)用来给 外场电池充电的,不知道用这几个电池供电,能不能再生放电呢,一直不会调

网友:
楼上的, 用软件设置一下。 不过呢,电池包如果不同,老得在软件里头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