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Genius cp单个伺服机如何设置反向??devo7控

楼主(2012-03-23):
Genius  CP机身炸坏了,很单薄, 换miniCP机身,却发现有个副翼舵机必须设置反向,我用的是Devo7控,将控里面的反向设置用遍了,就是搞不定,除非要改舵机强行反向??不解,有知道的朋友告诉,单独副翼的舵机反向设置的程序有谁知道??
看来还是FF9 好用,不比不知道,华的D7控设置起来真是NB,一大堆的老人文字和笨拙的菜单设置,真的很蛋疼
自从入门至今,总被华的产品折磨,总不死心,毕竟是国货,要支持一下!!好歹成为老鸟级别了,还是被华的新产品折磨,纠结其中而不能解欲!!无语中

网友A:
那个舵机要拆开交换内部控制板上的电位器与电机接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舵机要拆开交换内部控制板上的电位器与电机接线才行

这个方法我知道怎么做,除了这种方法,控上就无法设置了吗??继续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知道怎么做,除了这种方法,控上就无法设置了吗??继续等待高人出现!!

不用等想在控上调无解有等和打字的时间拆开很快弄好

网友B:
要在无副翼系统里面设置的,可惜华科尔又没有开放3g的电脑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无副翼系统里面设置的,可惜华科尔又没有开放3g的电脑程式。。

难道华的3G 调试程序还没有出来吗??不能设置的3G系统等于不知道要捉弄多少人

楼主:
看来晚上只有拆舵机倒向之

网友:
看来是只能拆开舵机改线了

网友:
我也觉得G CP的机身很软,想改MINI CP DE 机身,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到时候也得自己动手改线。

网友:
无副翼舵机的设置,要三轴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