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MB跟2801接收的连线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2-03-23):
请教图片上面MB的5条连线 应该连接到2801接收的那个端口呢!麻烦大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慢慢试慢慢插就像新婚之夜  别手忙脚乱插反就行,上面那三个独立的分别插E、A、R通,下面两根插G、AUX1通道

网友:
按照说明书的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