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中,说说变频的使用,欢迎一起切磋

楼主(2012-03-23):
关于变频使用问题,很多人苦恼。开始我也是,后来百度 google就明白点了

网友A:
 顶,说说你的心得体会

楼主:
1、关于再生电阻,也就是直流刹车,通常变频器内部有了。一般不需要外接。只有大于1kw时,才有必要外接电阻。
2、关于控制方式,家用的时候,可以采用面板或者外接电位器和开关来使用。面板延长这个方法也行,但是按键次数多了,容易导致接触不良。
3、变频在工作中,禁止插拔电机接线,否则会因感应电压,损坏变频模块,换个模块通常比买个变频贵。
待续

楼主:
4、关于输入输出电压,通常国内的都是输入和输出电压一致,就是220-220 380-380,但是也有一些可以做到110-220 220-380,这个要看情况选择。

网友B:
手头正好有两个,还没用上。。。。

网友C:
我的变频器调整成外接开关控制,把床子上的开关改了 就好了。
原先的接触器什么的不要。

楼主:
5、好的变频,可以短时间在额定1.5倍输出的,并且具有过热、过流、过压等保护。但是国内的垃圾货,就不这么靠谱了。
6、关于电磁辐射,由于大部分输出是方波信号,辐射较大。建议选择正规名牌产品,并且做好输入滤波和接地。

楼主:
参与讨论的不多,一时想不起来更多的了

网友D:
设置中 最主要的参数一定要正确,比如V/F,特别是负载不是标准电机时,比如电主轴。

网友E:
我只是能通过说明看懂操作基本的功能,电位器还不会用,外接端子就知道正反转如何用,没有使用心得
制动电阻也不会接,有制动器 也有制动电阻

网友F(2012-09-16):
学习 发帖 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