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叶螺旋桨比三叶螺旋桨效率高?

楼主(2012-03-23):
在指标一样的情况下,讨论下。

网友:
叶片越少效率越高   至少飞机螺旋浆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螺旋桨的叶片数目越少转速越高!

单叶螺旋桨的转速最高。

网友:
桨的叶数多,扭力(推力更大),但是转速损失也越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藤椅正解,理论上一叶桨效率最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桨叶越少效率越高
但要输出足够的功率,桨叶越少就要越高的转速或者直径,最终导致桨尖失速,效率大幅下降甚至危险,所以有个临界值。
多叶桨缓解这个问题,需要找到其平衡值

网友:
追求速度,桨叶要少,追求效率桨叶要多

网友A:
这是网上找到的

桨叶数目(B):可以认为螺旋桨的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与桨叶数目成正比。
实度(σ):桨叶面积与螺旋桨旋转面积(πR2)的比值。它的影响与桨叶数目的影响相 似。随实度增加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增大。
直径(D):影响螺旋桨性能重要参数之一。一般情况下,直径增大拉力随之增大, 效率随之提高。所以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直径较大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叶数目(B):可以认为螺旋桨的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与桨叶数目成正比。
实度(σ):桨叶面积与螺旋桨旋转面积(πR2)的比值。它的影响与桨叶数目的影响相 似。随实度增加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增大。
直径(D):影响螺旋 ...
怪不得我用37的桨比用35的桨速度整整提高了20km

网友:
模型的螺旋桨水中转速最低恐怕也过万了吧?这么高的转速用六叶桨还能提高效率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叶片之间的紊流干扰怎么办?全浸桨肯定没有用六叶的吧?
真船的螺旋桨就几百的转速,用六叶甚至更多都可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