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 请教

楼主(2012-03-23):
只操作油门  其他没动  飞机起飞后就自己一直在那盘旋~   新手入魔   很费解! 请高手给诊断一下   我传个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5OTk4OTA0.html

网友:
这属于刷锅,重点检查:双轴是否弯曲、平衡杆是否灵活。

楼主:
检查了  双轴都没有弯曲
平衡杆也很灵活啊
需不需要调节 四合一控制器?

网友:
试着调节左右和前后微调,会有一些改善

楼主:
你是说 遥控上的微调吗? 试过了 ··· 他一直在这里刷

网友A:
四合一只能调整混控比和感度,这种故障调四合一是没用的。

楼主:
刷锅 这种现象   除了检查双轴 和 平衡杆 还有什么地方会出错吗?   飞机我拿在手里 加油门  没看到弯曲   我用手拨了拨平衡感  灵活度  不死啊  hebo2006 继续帮我研究下

网友:
还有平衡锤里的配重块,也得拿出来放在电子秤上看看是不是一样重。

楼主:
这是刚买了 三天的飞机啊~  难道真的有平衡锤 配重块 不一样重的情况

网友:
我的九鹰106A也有这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
换原厂的A、B轴,最好把桨叶换了,必好。
还有个偏方,,,就这样什么都不用调整,用控尽可能保持定点悬停,3个电池以上不摔就会好转,10个电池以上95%能稳定地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只能调整混控比和感度,这种故障调四合一是没用的。

那年开始玩lama的时候跟着兄弟学了不少,好久没见喽。

网友C:
原来叫刷锅啊~~

我的911之前在室内有一次摔过后出现了这个症状,看不出毛病在哪里,然后一次晚上拿到室外飞,风大了点,2楼的高度撞墙摔下来后,飞机没事,再飞,就很稳定了~~~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那年开始玩lama的时候跟着兄弟学了不少,好久没见喽。

好久不怎么发贴了,呵呵!兄弟记性真好!就这个楼主的问题,双桨飞机刷锅,问题肯定是出在旋翼头上,上面的每个部件都有可能造成,像AB轴、平衡杆、大桨、桨夹,所以检查还是要从这些地方着手!

楼主:
此问题 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回答~

主要原因还是没找出来,JJ 被我卸了 重装  然后 就听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问题 已解决~!    谢谢各位的回答~

主要原因还是没找出来,JJ 被我卸了 重装  然后 就听话了~
晕~~~~~~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C:
我的911之前在室内有一次摔过后出现了这个症状,看不出毛病在哪里,然后一次晚上拿到室外飞,风大了点,2楼 ...

高 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