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党求助】爱德美梅卡瓦4 装4mm钢珠的线圈炮(电磁炮)如何?

楼主(2012-03-23):
看了日本宅男改的那个线圈炮(就是大家说的电磁炮)的视频,但是他是用柏青哥的钢珠,超过标准6mm XX弹大小,所以车体选择了1/24。如果用爱德美1/35梅卡瓦4改装4mm钢珠线圈炮呢?

不知道1/35的大大们有没有搞过。

网友:
沙发,你先了解一下原理在考虑制作。你先找图纸,找到后在考虑坦克的可行性。你看那日本男的那个可是突击虎改的,注意他可是根据战车改造的所以先考虑坦克在找图纸,之后感觉外观和技术通过后在搞吧!!不要心血来潮就冲昏头脑

楼主:
所以才来坛子里问问有没有大大搞成功过

网友:
得看原车模型的炮管尺寸

网友:
其他系统都好办

楼主:
这么小的车体塞进那么多设备,而且线圈炮的威力跟线圈匝数和漆包线的直径关系很大,当然电容也肯定不能使用330v以下的电容器,而且做成多级的电容器还要增加。
炮管什么的肯定要换掉,所以,仿真度什么的,完全就放弃掉好了。
炮塔大部分还能维持原有的形态就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脚盆哥们用的那个突击车的优势是没有旋转炮塔,所以也就不需要炮塔旋转舵机或者直流减速电机,因此就节省了足够大的空间,可以放下自动装填装置。

算了,第一次我还是用KV2试试吧,那个车改的人多,而且就算做成不自动装填的也没有人笑话。
就是炮塔肯定不能维持原作的形态了。

以前做智能车的,所以对仿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
35的太小啊,即使塞进去了,威力也不行,况且现成的升压电路你还装不进去,太大了,关键是电容太太

网友:
35的还是做弹簧击发的比较合适,结构简单,威力适中,关键是空间占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