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3-23):
我买的新控devo7 rx701接收装自己的450电直 现在是接上后所有
舵机
和
电机
都可以控制,控里设置十字盘120度后方向舵和电机没用!求解释!

网友A:
说说都差在了哪个通道上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有没有插错啊·还是方向舵机有问题··先换个正常的通道试试啊·
油门航程设置了没?~油门锁定了·?很多种可能啊··
楼猪好好潜水吧··这种问题论坛里面答 案很多啊·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236
按这个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