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拆卸DS215MG发图分享

楼主(2012-03-23):
KST新款舵机上市,据老周剖析此款舵机寿命有着大幅度改进,入手后忍不住手痒拆开一探内部
电路板的做工有着大厂的风范值得赞一个
重要的电机连线焊接后也上了胶可以有效的防止震动脱焊,厂家想得确实很周到

很漂亮的齿轮,精度很不错,新舵机会有点阻尼感,多飞几个起落应该会丝般顺滑

舵机外壳经阳极处理,用万用表1K档测试,完全不导电,防止了电路板短路的发生

在来几张装机图,黑色看上去相当不错很稳重

215MG的回中和一致性可以说是完美,特别是一致性。调平斜盘后,通过斜盘调节器观察缝隙,左看右看(眼睛都看酸了+ )完全找不到一点缝隙,由此可见一致性完美
在0螺距处调平后完全没有缝隙

直接油门摇杆最低点观察

油门摇杆最高点

完全无缝隙,精度完全能和国外品牌媲美

国货让人很放心,特别是高端舵机得不到良好售后,及换代理商带来的麻烦,看来国人航模春天真的是到来了。

网友:
继续观望。。

网友:
喜欢lz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
这电机是有引出线的,焊接不会高温,有点JR舵机的味道,想看看是不是传说中的五绕组电机,支持楼主拆电机

网友:
lz的照片好虚,看着我还以为眼镜白配了

网友:
价格有点高,看表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拆 老周的的帖子里有电机的拆机图片我就不发了。   精度和我当初DS95给我的冲击力一样,完全没有挑剔,特别是电路板,做工很不错,焊得相当工整,有大厂的风范 昨天买回来,一时兴奋就拆了

网友:
 就是有点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少用相机,技术还在学龄前儿童阶段

网友:
标题

我的也到手了。还没试,第一眼感觉外壳做工一般,加工痕迹比较重。缺口的毛刺没处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耐用性能达到国际品牌的80%这个价格可谓是白菜价了。之所以买KST的舵机主要还是看重国产品牌维修、售后都能得到硬性保障,性能好,售后有绝对的保障优势,这还有什么话说吗,就算世界及的品牌,不也有一大堆买来也就几个起落就开始狂抖舵的吗。
而且就用料来说外壳加工,如果为保留刀纹应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外(其实为节约成本,这个效果完全可以接受),在精度方面我还真挑不出毛病。电位器也是用的帝国品牌的,电机老周测试过,很满意。主要地方都没偷工减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耐用性能达到国际品牌的80%这个价格可谓是白菜价了。之所以买KST的舵机主要还是看重国产品牌维修、售后都能得到硬性保障,性能好,售后有绝对的保障优势,这还有什么话说吗,就算世界及的品牌,不也有一大堆买来也 ...
我想知道它售后是怎样的,保修时间多久?保修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它售后是怎样的,保修时间多久?保修范围?

说保修不太对,应该说所有配件有售 电机30 齿轮45 电位器价格不明。。。绝大部分进口舵机的配件不是死贵就是买不到。。就那12MM空心杯电机来说,正中的F记得淘宝根本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位器好像30一个。齿轮45应该是全套,而不只是输出主齿轮

网友F:
虚位怎么样,大不大,等你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位怎么样,大不大,等你飞飞看

完全没有虚位,而且齿轮全套也不贵,性价比超高

网友G:
问个白痴级别的问题。 为什么舵机齿轮这么多呢?    依照正常的机械常识 。齿轮组越少 精度越高才对。 即使是为了能够更加的耐用以及耐炸。 也没有必要这么 多的齿轮组合。。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个白痴级别的问题。 为什么舵机齿轮这么多呢?    依照正常的机械常识 。齿轮组越少 精度越高才对。 即使是为了能够更加的耐用以及耐炸。 也没有必要这么 多的齿轮组合。。

对一个直径12MM的电机来说,输出扭力有多大,在狭窄的空间内需要通过齿轮组进行传动比的巨幅转化,如果用一个齿轮肯定不现实,这就需要厂家有极高的加工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保修不太对,应该说所有配件有售 电机30 齿轮45 电位器价格不明。。。绝大部分进口舵机的配件不是死贵就是买不到。。就那12MM空心杯电机来说,正中的F记得淘宝根本没有。。。
不知这五绕组电机能不能用在115MG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五绕组电机能不能用在115MG上

可以的,一个妈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一个直径12MM的电机来说,输出扭力有多大,在狭窄的空间内需要通过齿轮组进行传动比的巨幅转化,如果用一个齿轮肯定不现实,这就需要厂家有极高的加工精度。

牺牲精度 以及简单化的方式、。换取空间的方法不敢苟同。。

网友:
5绕组电机有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牺牲精度 以及简单化的方式、。换取空间的方法不敢苟同。。

这不叫牺牲精度,只能是为了得到同样的精度而提高了加工成本,本身舵机就是一个通用件,长宽高尺寸都是被限制死了的,所以只有通过齿轮组进行扭力的增幅,而这种方法很多大型设备的减速机构都是这样的,试问下那款舵机不是多齿轮组的,原因就是因为体积限制了其结构,如果采用涡轮蜗杆传动方式,一来磨损会更大,而且效率和精度相当低。如果您能开发一款只有1级传动比的舵机要是效果好,估计也会有人试用。

网友:
可惜全世界找不到有卖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的天天不见在线~~~

网友:
支持lz拆五绕组的马达

网友:
我拆过了的,继续上图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感觉不错哦,期待先行者们更多的测试

网友H:
我的到货了,测试过,顺滑,终于知道什么叫0虚位了。
我收到货中送的是红色的,起初还以为是115mg哦。
另外,据说5绕组的电机要过一两个月才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到货了,测试过,顺滑,终于知道什么叫0虚位了。
我收到货中送的是红色的,起初还以为是115mg哦。
另外,据说5绕组的电机要过一两个月才有卖的。

不是说215和115主要的区别就在电机吗?如果现在不是5绕组的岂不是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H:
215mg已经是5绕组了,单独的5绕组马达要一两个月后才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215mg已经是5绕组了,单独的5绕组马达要一两个月后才销售

哦哦,你是说配件啊。吓了一跳。正准备入呢,谢谢分享心得~

网友:
ls 的ls 的头像那么多跌停是说啥意思呢?

网友:
215又开始分颜色啊?我的是黑色的,搞什么东西。

网友I:
电源线是为了防止短路的吧~

网友J:
电机带线好!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后盖在上印板焊接时的过热影响。

网友K:
相当于买FUTABA S3156了